AD7903的共模输入电压

楼主:
看AD7903的datasheet,其共模输入电压如下图所示,0.475*Vref ~ 0.525*Vref,如果用2.5V的Vref(最小的Vref了),对应共模输入电压1.1875~1.3125V
而AD前面一块芯片是max2829 wifi芯片,其共模输出电压为0.9V,不在AD7903的共模电压范围内,求问各位大侠这可以直接连接吗?

或者求各位大侠推荐一款AD芯片,要求双通道、差分输入、输入共模电压包含0.9V、供电电源3.3V及以下、采样率10K sample/s以上就行、最好是16位(14位也能接受),感激不尽

网友:
这里有许多有关AD7903使用中的问题及解答,供参考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903

网友:
所允许的最小共模电压为:
2.5V * 0.475 = 1.1875V

大于前级的1.06V

当然可以用了

网友:
楼主 请问AD7903用怎么样了,我用IO口模拟时序读取AD7903输出一直是0x8000,不知楼主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