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和bjt的开关速度的问题

楼主:
请问坛友:我需要对输入的方波增大幅值,增大驱动能力。目前用的BJT工作于开关状态来作,但是觉得bjt的上升和下降时间太长了。请问是不是用MOS管来作会好些么,功率会增大么?谢谢

网友A:
先说清楚你“输入的方波”频率多少,幅度多少,信号源阻抗,等等。然后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注明使用器件型号和元件数值,负载是什么,才能够判断为何“上升和下降时间太长了”。

网友:
楼主要用测量数据说话,,
理论上,通常说的BJT的速度快,MOSFET寄生电容大,截止频率低,BJT是电流驱动器件,必须要有一定的输入电流才能工作,其输入电阻很小。
MOS管是电压控制,要考虑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你“输入的方波”频率多少,幅度多少,信号源阻抗,等等。然后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注明使用器件 ...

我输入最大频率是64Mhz,信号幅度是0—3.3v,从FPGA中出来的信号。主要用的仙童的3904和3906来搭建的,配合肖特基二极管使BJT处于饱和的临界的状态。

网友:
方波,边缘时间是主要参数之一。

64M,频率稍高,用小功率FET会比晶体管好些。

网友:
JFET效果应该更好吧

网友B:
最近用BJT搭锁存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初学,调了很久,感觉BJT要工作在开关状态,ib必须要足够大。我现在的问题是开关速度尚可,但关断延迟时间过长,估计原因是我电路关断BJT时的电阻过大,后期继续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用BJT搭锁存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初学,调了很久,感觉BJT要工作在开关状态,ib必须要足够大。我现在的 ...

BJT关断时如果功底前基极电流过大(晶体管进入深饱和),则基极电流减少到零后BJT仍会维持一段时间的导通。解决的方法是(1)关断前晶体管不要处于饱和状态(处于线性放大区接近饱和处)。(2)向基极施加反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