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测量误差分析看不明白

楼主:
这里写的误差分析,是所有的电池加起来误差是16%,但在测试第一个电池的时候,会减去剩下所有电池的误差总和。
那么就是说,还是相当于一个电池的误差。这里直接说这么大的误差实在不能理解

网友A:
这段话看不明白,恐怕谁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只能说,再多看几遍,仔细琢磨琢磨。

网友B:
没什么不理解的,人家已经说了共模测量是相对同一参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段话看不明白,恐怕谁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只能说,再多看几遍,仔细琢磨琢磨。

不是不理解,是觉得说的有错误。

在测量一的电池的时候,正极电压的误差是所有误差的总和,负极电压是N-1个电池误差总和,该电池的压差,算算不还是一个电池的误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不理解的,人家已经说了共模测量是相对同一参考点

是相对于同一个参考点呀,所以测量的时候其他的误差都会减掉,根本没影响呀,误差还是 来源一个电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