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4反相器能不能并联使用?

楼主:
由于设计失误,将两个74HC14反相器并联在一起使用了。
我看到相关资料,74HC14是CMOS器件推挽输出的,按理说是不能并联使用的。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这样用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对器件的损害是不是比较大呢?

网友:
某些情况下,并联后不能工作。
例如,施密特反相器在输入端对地接一支电容,输出端到输入端接一支电阻,即可构成多谐振荡器,输出端将输出方波。
但若两74HC14并联,因为输入触发电位不同,会出现一个门已经翻转但另一个门尚未翻转的情况,两个输出端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结果是振荡器不能工作。
说到损害,输入变化较慢时就会出现两输出一高一低状态,输入是边沿陡峭的脉冲则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在纯数字电路使用中,没任何问题。

俺们经常将多余的反相器并联使用,以增加输出的驱动能力。

网友:
一般地,不建议这样使用。

正象二楼所说,状态变化 的电平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对于边缘有一定延迟的信号,就有可能出现在同一时间内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的电平不一致现象。

但实际使用中,有可能输出不一致电平的时间很短,再加上74系列的最大可能输出电流的限制,外表看错误并不严重。

网友A:
额,看来我没有表述清楚,我所说的并联只是指反相器的输出端连在了一起,但是反相器的输入端是两个不同的信号源。所以工作的时候回出现一个反相器为高电平,但是另外一个反相器为低电平的情况。根据各位的回复,看来还是有损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看来我没有表述清楚,我所说的并联只是指反相器的输出端连在了一起,但是反相器的输入端是两个不同的信 ...

这种接法,一般只充许开漏输出的器件,如06,07反相器。

网友:
由于HC14输出内阻较大,目前你这种接法,仅增加点芯片的发热,缩短芯片寿命,短期内不会出啥问题。

这种用法,山寨级设计常用,比如HC14输出,接一个LED指示灯(不加限流电阻),省去了一个电阻的成本,短期内使用不会出问题,长期使用,由于芯片发热严重,芯片寿命肯定缩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看来我没有表述清楚,我所说的并联只是指反相器的输出端连在了一起,但是反相器的输入端是两个不同的信 ...

那是不行的。
虽然不致于烧毁,但肯定发热相当大。
通常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A:
多谢各位的解答,在下明白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各位的解答,在下明白了,受教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不说什么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