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3V升压到5V的方案

楼主:
最近DIY一个小东西,由于缺乏经验,在电源这个部分困扰了很长时间,想将两节5号电池的电压(3V)升到5V给电路供电,输出电流300mA以上;在网上找了一些DC-DC芯片,价格感觉都比较贵,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2元以内的芯片能实现的,或者升压电路也行。

网友A:
这样,在下载中心有个3V与5V的转换的pdf的文档,我之前有看到过,你在下载中心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在下载中心有个3V与5V的转换的pdf的文档,我之前有看到过,你在下载中心搜搜看。

嗯,非常感谢,在论坛中找了一个MC34063的方案,还有一个用非门做的升压电路,我测试一下
帖子地址: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2330-1-1.html

网友B:
34063这款电源芯片,用途广泛,以致于比较流行。但它的性能不太好(不过,作为学习就无所谓了),主要是它的压降比较大,特别在低压场合就不太适合。

建议楼主找个PWM芯片,外接个MOS管,这样价格就低了很多。并且,这种芯片国内生产的也有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063这款电源芯片,用途广泛,以致于比较流行。但它的性能不太好(不过,作为学习就无所谓了),主要是它 ...

感谢版主指导,找了很多,感觉就34063相对较便宜了,先测试一下,不行的话再换方案。

网友:
34063是便宜,小批量估计也几毛钱

网友:
PW5100升压IC就可以。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备注

1V

0.35A

4.96V

60MA

空载输出5.0V

1V

0.47A

4.91V

80MA

输出电流加大,输出电压变小

1V

0.62A

4.86V

100MA

1.2V

0.34A

4.97V

70MA

空载输出5.0V

1.2V

0.49A

4.92V

100MA

输出电流加大,输出电压变小

1.2V

0.65A

4.86V

130MA

1.5V

0.42A

4.96V

110MA

空载输出5.0V

1.5V

0.56A

4.91V

145MA

输出电流加大,输出电压变小

1.5V

0.71A

4.86V

180MA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备注

2V

0.57A

4.96V

200MA

空载输出5.0V

2V

0.73A

4.90V

250MA

输出电流加大,输出电压变小

2V

0.9

4.84V

300MA

2.5V

0.69A

4.95V

300MA

空载输出5.0V

2.5V

0.84A

4.90V

360MA

输出电流加大,输出电压变小

2.5V

0.95A

4.86V

400MA

3V

0.8A

4.96V

410MA

空载输出5.0V

3V

1A

4.91V

500MA

输出电流加大,输出电压变小

3V

1.09A

4.87V

540MA

3.7V

0.97A

5.0V

600MA

3.7V

1.12A

4.94V

68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