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个可以采样0~10V电压的AD芯片

楼主:
求大家推荐一个可以采样0~10V电压的AD芯片,小弟做一个项目,要测很宽的电流,经过互感器转换之后,电压大约为0~8V,求大家推荐一款AD采样芯片,量能便宜一点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10V输入的AD?你的输入电压用两支电阻分压即可适应通常AD芯片的输入范围。

网友:
经过互感器后一般为交流信号,还要作适当变换。或用速度稍高一些的ADC采集后用数字方法处理。

网友:
互感器出来,可以调采样电阻啊,或者运放的电路的放大倍数都可以调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楼上的经验
如果一定要找一款可以输入10V的ADC AD7608可以满足要求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AD7608的内部电路
数据r手册的链接是
http://www.analog.com/media/cn/t ... heets/AD7608_cn.pdf

网友A:
采用电阻分压对0-8V的信号电压进行衰减然后再进AD,怕精度不够的话就用高位AD。。。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电阻分压对0-8V的信号电压进行衰减然后再进AD,怕精度不够的话就用高位AD。。。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 ...

PS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建议可以使用霍尔电流传感器。。。简单方便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