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场强仪检测高频信号

楼主:
 场强仪是调整、测试无线电发射装置必不可少的仪器。本文介绍的简易场强仪非常适合业余条件下制作,可以粗略地显示CATV统中每个频道信号场强
的大小,同时也适合测量FM广播信号的强度。
电路如附图所示,当CATV号输入时,高频电流经C1耦合至由C和L组成的调谐回路中,通过改变电容C容量的大小来调谐所接收的频道频率范围,然后
再经电容C2耦合,D1一D2倍压整流检波,得到信号电压再加到VTl的基极,使VTl导通,从而使VT2导通,于是电流表中就有电流通过,指针发生偏
转,发光二极管LED发光,根据电流表指针偏转的大小可以直观地显示CATV系统中某个频道信号的大小。 电容C1、C2均选用高频瓷片电容,C为可变
电容。L需自制,可用由0.8mm的漆包线在巾6mm钻头上密绕6圈脱胎而成(最好用镀银铜线绕制),再在调试时按需要将其适当拉伸,最后用高频蜡或凡
士林密封。检波二极管应选用锗管,VT1选用高频硅管,p值80左右,VT2选用低频锗管,β值在100以上,且穿透电流要小。可变电容C和电感线圈L应
尽量靠近且引脚尽量剪短。在调试时,先输入低频道信号,如电视1频道信号,把可变电容C旋到容量量大(动片和静片相重叠),LED发光最亮,然后再
输入高频道信大,不能覆盖全波段,最后把该电路用金属盒密封,即大功告成。

网友:
资料不错!

使用简单的、传统的办法实现场强测试,电路简单、易于调试,成功率高。

只要调试得当,精度可以达到满意。

网友:
这个我要研究研究看一看。。。。

网友:
看了一下,感觉还不错,让我回忆起了高频的感觉

网友:
看看,感觉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