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DIY第七篇--LCD1602点亮

楼主:
R7F0C809的IO数量不多,在连接了串口、两路AD采样之后,刚好留有控制LCD1602的IO口还可以使用。
1 LCDR7F0C809的接口如下图所示:
参照R7F0C809硬件开发手册编制LCD1602驱动程序,首先编
2 IO端口定义和参数设置:
PMC0 &=0x7F;//PMC07=0;/* Sets P07 as digital port */
    PMC1 =0x83;//PMC10=1,AN11,PMC11=1,AN12,PMC12,13,14

    POM0 &=0x00;  /* Sets P00~P07 as noramal mode*/
    POM1 &=0x00;  /* Sets P12~P15 as noramal mode, P10(AN11)p11(AN12)*/
    P0 =0x00;    /* p00-p07*/
    P1 &=0xc3;   /* p12-p15*/
    PM0 &=0x00;   /* Sets P00~P07 as output mode */
    PM1 &=0x83;     /* Sets P12~P15 as output mode */
3 LCD1602控制信号宏定义:
define Clr_LCD_BK  P1&=0xdf//p15 lcd bakclight
#define Set_LCD_BK  P1|=0x20

#define Clr_LCD_RS  P1&=0xef//p14
#define Set_LCD_RS  P1|=0x10

#define Clr_LCD_RW  P1&=0xf7//p13
#define Set_LCD_RW  P1|=0x08

#define Clr_LCD_E   P1&=0xfb//p12
#define Set_LCD_E   P1|=0x04

//D7
#define Set_LCD_DB_7        P0|=0x80
#define Clr_LCD_DB_7        P0&=0x7f
//D6
#define Set_LCD_DB_6        P0|=0x40
#define Clr_LCD_DB_6        P0&=0xbf
//D5
#define Set_LCD_DB_5        P0|=0x20
#define Clr_LCD_DB_5        P0&=0xdf
//D4
#define Set_LCD_DB_4        P0|=0x10
#define Clr_LCD_DB_4        P0&=0xef
//D3
#define Set_LCD_DB_3        P0|=0x08
#define Clr_LCD_DB_3        P0&=0xf7
//D2
#define Set_LCD_DB_2        P0|=0x04
#define Clr_LCD_DB_2        P0&=0xfb
//D1
#define Set_LCD_DB_1        P0|=0x02
#define Clr_LCD_DB_1        P0&=0xfd
//D0
#define Set_LCD_DB_0        P0|=0x01
#define Clr_LCD_DB_0       P0&=0xfe
4 LCD1602相关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initial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command);        //写命令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dat);               //写数据
void LCD_disp_char(unsigned charx,unsigned chary,unsigned chardat);//显示单个字符数据
void LCD_disp_str(unsigned charx,unsigned chary,unsigned char *str);//显示字符串

void delay_n10us(unsigned charn);                     //延时10us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n);   //延时
void lcd_test(void);//lcd 测试
5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Clr_LCD_BK;
       P0=0;
       Clr_LCD_RS;
       Clr_LCD_RW;
       Clr_LCD_E;
       delay_n10us(DELAYTIME);
       LCD_write_command(0x38);
       delay_n10us(DELAYTIME);
       LCD_write_command(0x0c);
       delay_n10us(DELAYTIME);
       LCD_write_command(0x06);
       delay_n10us(DELAYTIME);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10us(100);
}

6 void lcd_test()
{

      LCD_init();
      LCD_write_cmd(0x01);
      LCD_disp_char(0,1,1+'0');//
      LCD_disp_char(15,1,1+'0');//
      delay(1000000);//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5000);//
        LCD_disp_str(0,1,"happyyouzizhile");//
      delay(5000);//
        LCD_disp_str(0,2,"201509113");//
      delay(5000);//
}

7显示效果

我的其他帖子:

网友:
好像很犀利哦

网友A:
进展很快嘛  支持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展很快嘛  支持支持

O(∩_∩)O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