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玩ble+zigbee+6lowpan!】—我们的TI-CC26xx硬件板

楼主:
wateras1、damiaa、千霜凌组:

经过几个星期的潜水,终于可以冒一下头了。现在把原理图和PCB初版的PDF发上来。大家瞅瞅。

TI-CC2650硬件设计
CC2650介绍:具有低功耗、高性能、统一的CM3+CM0芯片架构、支持多种无线标准,用户只需要应用不同的协议栈,就可以在同样的硬件资源下,实现不同的无线通讯连接。CC2620支持RF4CE
CC2630支持Zigbee6LowPan802.15.4.
CC2640支持BLE和私有无线协议
CC2650支持以上所有。
为了对CC26xx进行学习,设计了RGZ7x7)封装的CC2650为核心,有,LED,LCD,按键,SD卡,调试接口,USB-232TTL接口,USB供电接口的实验系统板,并采用2.54mm间距的排针引出所有IO引脚。

CC2650资料:

图1 CC2650部分1,天线还是采用倒F天线+外接天线端口。
2,片配电路采用官方通用的方式。
3,外接32.768KHZ和24MHZ晶体,同时引出所有IO。

图2 调试接口
1,引出的IO和外部电路用0欧电阻隔开,便于断开做其他实验。
2,引出JLINK和XDS1003VS接口。

图3 按键和LED 传感器  扩展预留按键
1,按键和预留按键(万一要扩展很多按键)。
2,LED和预留LED(多了2个)。
3,BMA250加速度传感器。
4,SFH5711亮度传感器。

图41,  MICRO SD卡和LCD1,MICRO SD卡接口。
2,12864LCD接口。兼容官方DK版本。

图5 DCDC
1,自己加了个DCDC,把USB的5V变成3.3V

图6 USB-232
1,采用了SILICAN的USB转232的芯片CP2104

空闲空间预留了一些2.54间距的焊盘,这个有时候还蛮有用的。
下面是清晰的原理图PDF文件,喜欢的就下个看看。
附件1:

网友:
谢谢楼上三位支持。谢了。哈哈。加油!

网友A:
期待成板,有多的匀两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成板,有多的匀两块

好的。我们先测试,当白鼠做做实验。后面好了有需要是可以考虑多打点板。

网友B:
期待帮猪下一步内容,顺便问下帮猪有没有一些比较技术的无线参考资料,我想学习下,比如说无线低频区(低于1个GHz)有哪些分类,优缺点,协议啥的等等,因为公司有个433MHZ、495MHZ、470MHZ的产品,但完全不知道这个是归于哪一类的

网友:
我们的板子已经制去了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帮猪下一步内容,顺便问下帮猪有没有一些比较技术的无线参考资料,我想学习下,比如说无线低 ...

2.4G 的ZIGBEE 和蓝牙

网友:
更改一下硬件电路的两个问题:
1,VDDU应该是和USB连接而不是和VDD连接 具体可以更改:去掉R55不焊接,2,P_TTL232左边那个腿接D194腿或USB 1腿
3,S8的中心点2应该是连C35而不是连R47 具体 S8 2,3对调, 如果不接电池 可以先1,2,3一起短路。
注意:P_TEST1短接VDD才有电,应该是3.3V左右。

PW_TEST1短接
S7 横着跳线跳右边

网友:
用SmartRF Flash2 查到CC2650了.应该是CPU工作了,硬件通了一部分。

也不知道那列子显示不。
用的C:\ti\simplelink\ble_cc26xx_2_01_00_44423里的例子

SimpleBLEPeripheral

后续要试试才能知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