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29300-5.0WT过热问题

楼主:
整个电路板的工作电流为0.6A左右,电源芯片用的MIC29300-5.0WT。电路板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电源芯片就因为过热而不能正常工作。看技术手册改电源芯片的最大电流为3A,但为什么只有0.6A的电流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呢?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

网友:
芯片的散热条件呢?

楼主有没有测量过,它的实际功率消耗是多少?

线性稳压,功耗大是很正常的,0.6A已经不小了,我的7805在0.2A时,加了个68欧的电阻才不致于太热,你才加两个3.9欧的。

网友A:
如果才0.6A的电流就不能正常工作,说明还是有问题的
除了二楼建议的检查散热外,还要主要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看楼主贴的图,滤波电容是0.1和1uF?有这么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才0.6A的电流就不能正常工作,说明还是有问题的
除了二楼建议的检查散热外,还要主要输入输出的滤波电 ...

换了一个10uF的电容。效果好多了

网友B:
这种芯片一般自身损耗1W时温升55度,你可以算下极限工况下的温升。
当然了,如果你后面的铜皮大的话,每W温升不会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一般自身损耗1W时温升55度,你可以算下极限工况下的温升。
当然了,如果你后面的铜皮大的话,每W ...

这种电路当电压纹波大,散热解决不好,会急剧使温度增加,导致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才0.6A的电流就不能正常工作,说明还是有问题的
除了二楼建议的检查散热外,还要主要输入输出的滤波电 ...

你好 版主 对于这个电路加了散热片 电路虽然能正常工作了 但是工作一会芯片会很热,手摸上去发烫。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是可替代的发热小的芯片吗?

网友A:
没有看出VCC12是多少V,VCC12转5V的压差多少,,
线性电源芯片压差大的时候,主要在芯片上承担主要功率发热自然就大。
如果压差不大,再加大一下滤波电容减小纹波。

网友:
VCC12 是12V 经过两个电阻之后变为7.5V左右。芯片上的压差2.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VCC12是多少V,VCC12转5V的压差多少,,
线性电源芯片压差大的时候,主要在芯片上承担主要功率发 ...

VCC12 是12V 经过两个电阻之后变为7.5V左右。芯片上的压差2.5V左右

网友:
芯片上的压差2.5V,根据负载最大3A,即最大7.5W的热量在芯片上,散热器也足够让它降温
还是热正常,但发烫就不正常了
问题在哪里呢,,这种线性芯片也只有在输入输出滤波上考虑一下了

网友:
要不就换开关电源芯片,老一点芯片LM2596ADJ用到3.3V输出的也很多也是3A输出,直接12V转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