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大神看过来

楼主:
找了一个驱动N mos的电路,仿真时候,发现几个问题不是很清楚

图1,电路图
图2,仿真波形
图3 加负反馈
图4,加反馈的波形

根据别人的分析,电路加来了负反馈可以限制输出电压,可是实际仿真区别好大,波形还不对

加这样的反馈能行吗?

图1电路图

图1电路图

图2.仿真波形

图2.仿真波形

图3.加上反馈

图3.加上反馈

图4,反馈后的波形

图4,反馈后的波形

网友A:
很不明白你加这样的几个元器件目的何在。
第二幅图,R2和R3之间联接线与其它元器件没有联接,这样要R2R3何用?
开关电路,要负反馈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不明白你加这样的几个元器件目的何在。
第二幅图,R2和R3之间联接线与其它元器件没有联接,这样要R2R3何 ...

连接了,仔细看是连接的。

我也不清楚负反馈是干嘛,我是在百度找的,说是把输出电压控制在一个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了,仔细看是连接的。

我也不清楚负反馈是干嘛,我是在百度找的,说是把输出电压控制在一个范围

“连接了,仔细看是连接的。”
我放大到2.5倍,也没有看出联接来。

这种开关电路,输出幅度仅受电源电压和管压降影响,加负反馈毫无用处。
对这类电路,加直流负反馈(滤除输出的绝大部分交流成份)可以稳定工作点,但此图不是。

所以我认为此电路加负反馈纯粹是瞎胡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了,仔细看是连接的。”
我放大到2.5倍,也没有看出联接来。

这种开关电路,输出幅度仅受电 ...

我之前也觉得没有连接,还仔细放大看了的,确实是连接的老师
哦哦,这样啊,我也觉得反馈还把电路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