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为什么“翱”了呢?难道在CS为低时也能写入?

楼主:
使用SPI驱动LCD12864(带字库,主控ST7920),字符模式,串行控制,D7-D0悬空,reset悬空。单独使用没有问题。

现在使用相同的SPI口,控制另一个器件,两个器件使用各自的CS使能,通过波形可以确认,同以时刻只有一个CS有效

奇怪的就是,控制另一SPI时,12864上开始出现其他字符。轻则出现固定字符,重则满屏的“翱”,同时图形模式显示也出来了

主函数while(1)中只有这么几句

其他spi操作
delay_ms(500);
LCD12864ShowNum(2,1,53);

已经排除另一个spi器件硬件上的影响,因为拔掉了 ,还是这样。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检查一下硬件吧,总感觉CS这条线有问题……

网友B:
先把另外一个芯片的代码注释后试试,逐步排除,应该很快可以定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检查一下硬件吧,总感觉CS这条线有问题……

硬件没问题,另一个模块存在,但是把控制另一个模块的代码全部注释,LCD就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另外一个芯片的代码注释后试试,逐步排除,应该很快可以定位问题。
其他spi操作
delay_ms(500);
LCD12864ShowNum(2,1,53);

这段里面,“其他spi操作”,如果用最基本的SPI_RW代替(就是收发一个字节),RW一个字节,没问题,RW2个字节,开始有影响了,但是看过波形,其他SPI操作时,CS_12864是低的。

12864每次发完cmd或者data,都会将CS拉低,照理应该不受影响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段里面,“其他spi操作”,如果用最基本的SPI_RW代替(就是收发一个字节),RW一个字节,没问题,RW2个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29da290100txvp.html

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29da290100txvp.html

试试这个。

本来想省几个IO口的说,看来也只能这么干了,还好16个脚可以用,吼吼

网友:
CS的持续时间或许不够 或者是没有严格按照12864屏的时序图 时间不够

网友:
会不会你在复制程序时没改CS那个引脚,或者其他地方有用到CS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