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用JLINK下载问题

楼主:
最近弄了一块CC3200 launchpad,又去淘宝买了个最新的JLINK,然后用JLINK按照4线JTAG方式接到CC3200 launchpad上,并接了VCC3.3和GND,但是下载不成功。我已经把板载的JTAG跳线帽都拔下了,然后IAR 7.3的版本,下载方式也设置为JLINK方式,JTAG接口,但是还是不行,提示如下图:

请问有人用JLINK下载成功过吗?谢谢!

网友A:
连线的照片来看看

网友:
我也试过,貌似买的Jlink无法给CC3200下载程序,可能是固件不同,只能用TI的进行下载,

网友:
有时间试试  不过还是用板上的比较方便
如果用模块就得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线的照片来看看

网友:
用 JLinkExec 命令行挂上去,看看输出的都是什么问题。如果只是reset的问题,可以尝试在iar jlink 选框里的 reset选项的地方把core, normal,peripheral 等几个都试一遍。

网友A:
接jlink没那么复杂啊,引脚都是跳线的,怎么还需要焊上。注意第二幅里面的swd和jlink需和第一副里面TDI/TDO的接法一致。至于jtag和swd的接法,百度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jlink没那么复杂啊,引脚都是跳线的,怎么还需要焊上。注意第二幅里面的swd和jlink需和第一副里面T ...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需要去TI wiki上下载一个脚本文件,这样才可支持jlink。

网友:
CC3200要用JLINK下载调试,需要去TI wiki上下载一个脚本文件,这样才可支持jlink。链接如下: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tisearch=Search-EN

网友B:
你们在哪里打开的这个界面?

问题图片

问题图片

问题图片

问题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在哪里打开的这个界面?

桌面右下角的图标,双击就点开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按照你们说的, 我都试过一遍了,还是这个错误,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仿真的时候, 没有JLINK Driver : downloading application那一栏, 请问我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