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程序下载进去灯在闪,其他不工作是什么情况?

楼主:
我用DSP6747在CCS5.4编译环境上编译后,用K001转换为bin文件后下载进去,灯在闪烁,串口这些都不通,用仿真器随便加载一个程序,下载里面的程序就跑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1.程序没烧写正确。2.引导方式不对。3.DSP配置不对。...

网友:
我直接把程序下载进去,没有用Loader引导;用仿真器可以工作正常,是K001转换工具没配置正确吗?

网友:
k001 是什么东西?是仿真器吗?搞那么奇葩的方法,不能理解

网友:
AISgen D800K001 是out转成bin文件的转换工具

网友:
已经搞定了,是DSP和FPGA启动时,没配合好,DSP去配置FPGA时,FPGA还没启动起来,把DSP延时一会后,就可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