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中,电容爆了的原因?

楼主:
如题目中的问题,稳压电路中,电容爆了的原因?都有哪些?

网友:
接反了,耐压参数不够?

网友:
除接反和耐压不够两种原因外,开关电源中还可能是交流电流过大。
当然,买到假货也是一种原因。

网友A:
连什么类型的稳压电路、什么类型的电容都没交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什么类型的稳压电路、什么类型的电容都没交待。

LM2576,爆炸没用铝电解,用的是贴片钽电容,24V稳到5V,上电瞬间前置滤波钽电容,35V,22UF的,爆了!烧红了!冒烟!

网友:
如果不接反
那么就是,买了假货电容,漏电太大,导致波纹大,温度爆增,工作时间长了就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M2576,爆炸没用铝电解,用的是贴片钽电容,24V稳到5V,上电瞬间前置滤波钽电容,35V,22UF的,爆了! ...

钽电解的损耗较大,如果交流成分过高,会引起电容异常升温进而爆炸。钽电解不适合作为输入滤波电容,最好用铝电解,或者用多电容并联法解决。

网友:
猜测:钽电容的极性看错,焊反了。

网友:
开关电源中使用钽电容,产生爆炸可没办法怪任何人,只能说你对各种电容没有认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M2576,爆炸没用铝电解,用的是贴片钽电容,24V稳到5V,上电瞬间前置滤波钽电容,35V,22UF的,爆了! ...

DC-DC的输出滤波电容用普通的钽电容?发生爆炸那一定是正常的。最可靠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其他种类的电容,比如铝电解电容,瓷介电容等。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就是LM2576的输出先经过多个瓷片电容,然后再是钽电容,实际证明可降低爆炸机率。

网友:
只想到耐压和接反

网友D:
耐压值不够或者接反了????

网友E:
1、看看输入端的电源是否干净,如果有较大的尖峰的话,有可能会损坏钽电容。
2、电容耐压需选实际电压的1.5-2倍。
PS:直接换个50V耐压的铝解电容,应该就妥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钽电解的损耗较大,如果交流成分过高,会引起电容异常升温进而爆炸。钽电解不适合作为输入滤波电容,最好 ...

输入最好用铝电解,输出滤波呢,用钽电容是否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看看输入端的电源是否干净,如果有较大的尖峰的话,有可能会损坏钽电容。
2、电容耐压需选实际电压的1. ...

哦哦,我发现钽电容耐压值越大,容值越小,没有既耐压值大,又容值大的钽电容。对于电源输入滤波和输出滤波,除了耐压值的要求,对电容容值大小有没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耐压值不够或者接反了????

耐压值我选了35V,容值22u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DC的输出滤波电容用普通的钽电容?发生爆炸那一定是正常的。最可靠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其他种类的电容, ...

一般像这种稳压电路,输入输出滤波电容,除了耐压值,容值有要求么?几十微法是否够用,在我用钽电容前提下,没有几百一千微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我发现钽电容耐压值越大,容值越小,没有既耐压值大,又容值大的钽电容。对于电源输入滤波和输出滤 ...

容值要根据你使用的稳压芯片来选,看看芯片的DataSheet,都有参考设计的,输入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按参考设计就好。

网友F:
多半接反了,之前有次我接反了冒烟过一次,还好手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像这种稳压电路,输入输出滤波电容,除了耐压值,容值有要求么?几十微法是否够用,在我用钽电容前提 ...

容值有要求,这关乎纹波的大小。另外,很多场合对电容的ESR也有要求,有些DC-DC芯片要求滤波电容的ESR在一定范围内,有些则没有这个要求。另外,ESR高的电容,一般发热也大,所以又有针对开关电源的高频低阻电容。

还有,为何你坚持要用钽电容?是不是跟我一样得了不可治愈的强迫症?你为何不换一款DC-DC芯片?换个频率高些的,工作频率越高,滤波电感和滤波电容就可以做得越小,甚至用瓷片电容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半接反了,之前有次我接反了冒烟过一次,还好手快。

我的直接烧红了,一阵喷花……

网友:
个人觉得真心是焊反了,要么买的是假货。我以前有个钽电容焊反,不过没爆,只是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接反
那么就是,买了假货电容,漏电太大,导致波纹大,温度爆增,工作时间长了就爆了,,,

像LM2576这种稳压电路,前端要加什么保护或缓冲元件么?总感觉,在上电瞬间,电路比较危险。嘿嘿。如果有保护,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最好用铝电解,输出滤波呢,用钽电容是否合适?

要看电源的功率、负载、纹波指标等,手机里的开关电源就大量应用钽电解+陶瓷电容的方案。

网友H:
钽电容的实际耐压值一般只有标称值的一半,可能是LZ留的裕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H:
钽电容的实际耐压值一般只有标称值的一半,可能是LZ留的裕量不够

哦哦,已经换成了铝电解电容,耐压值50V,470UF的,就好大一个!

网友:
输入电源是否存在较大尖峰,可考虑加浪涌抑制。当然耐压值没错的话,最先考虑接反和本身质量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钽电容的实际耐压值一般只有标称值的一半,可能是LZ留的裕量不够
伪劣假货才这样。
俺搅得很大的可能是极性焊反,也不知是哪个神经搭错的官僚定下的规矩,违反一般人感觉的钽电容的极性标注方法,不知让多少人闯祸,平白烧毁了多少器件,耽误了多少功夫。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伪劣假货才这样。
俺搅得很大的可能是极性焊反,也不知是哪个神经搭错的官僚定下的规矩,违反一般人感觉的 ...

好吧,其实我也是新人。网上搜到的资料一般都说标称电压最好翻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好吧,其实我也是新人。网上搜到的资料一般都说标称电压最好翻倍

选2~3倍于实际电压值的电容标称电压,是高质量设计的(经验上的)要求。
这里并非说电容的标称电压值本身有水分,而是考虑了如下因素,留足裕量使得电路更“皮实”。
①.电容实际承受的峰压,是其两端的最大电压设计值,再叠加上噪声峰值。比如一个被加载5V直流电压的电容,而5V上还有0.8V噪声的话,那么该电容最大要承受5.8V的电压。
②.电容实际加载的电压离耐压标称值越远,则电容的使用寿命越长。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选2~3倍于实际电压值的电容标称电压,是高质量设计的(经验上的)要求。
这里并非说电容的标称电压值本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