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模拟IIC,EEPROM

楼主:
计划中准备掉电保存电量数据
翻遍了C809的得特希特
发现片上木有带EEPROM
真小气啊,来个1k,至少个512字节也行啊
算了,自己外扩吧
擦写频繁,用铁电才好呀
手上仅仅有片AT24c08,撸上
大不了10分钟存一次
保守估计50k次擦写
也能带电使用4k小时
几万次擦写后,再换地址保存吧,反正需要保存的数据不多
因为可复用的端口要留着玩键中断和AD
所以还是考虑用io去模拟 I方C 时序

就是这货

标准IIC接口
不多啰嗦了,上代码
还是压个包吧: iic.rar (951 Bytes, 下载次数: 16)
#include "r_cg_macrodriver.h"
#include "r_cg_cgc.h"
#include "r_cg_port.h"
#include "at24cxx.h"

#define eeprom_SCK_OUT    PM0.5=0U; //记得IIC标准是需要开漏,这里貌似没用POM设置开漏也照样能用
#define eeprom_SCK_HIGH   P0.5 = 1U;
#define eeprom_SCK_LOW    P0.5 = 0U;

#define eeprom_SDA_OUT     PM0.4=0U;
#define eeprom_SDA_IN      PM0.4=1U;
#define eeprom_SDA_HIGH    P0.4 = 1U;
#define eeprom_SDA_LOW     P0.4 = 0U;

void flash()
{
    ;
}
void x24c08_init()
{
    eeprom_SCK_OUT;
    eeprom_SDA_OUT;
    eeprom_SCK_HIGH;
    flash();
    eeprom_SDA_HIGH;
    flash();
}
void start()
{
    eeprom_SDA_HIGH;
    flash();
    eeprom_SCK_HIGH;
    flash();
    eeprom_SDA_LOW;
    flash();
    eeprom_SCK_LOW;
    flash();
}
void stop()
{
    eeprom_SDA_LOW;
    flash();
    eeprom_SCK_HIGH;
    flash();
    eeprom_SDA_HIGH;
    flash();
}
void writex(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j;
    for (i=0;i<8;i++)
    {

        eeprom_SCK_LOW;
        flash();
        if(temp&0x80)
        {eeprom_SDA_HIGH;}
        else {eeprom_SDA_LOW;}
        flash();
        eeprom_SCK_HIGH;
        flash();
        temp=temp<<1;   //这里是个大坑,一定要先送高位再移位进行循环!!!!!!!!!!!!!!!!!!!!!!!
    }
    eeprom_SCK_LOW;
    flash();
    eeprom_SDA_HIGH;
    flash();
}
unsigned char readx()
{
    unsigned char i,j,k=0;
    eeprom_SCK_LOW;
    flash();
    eeprom_SDA_HIGH;
    for (i=0;i<8;i++)
    {
        flash();
        eeprom_SCK_HIGH;
        flash();
        eeprom_SDA_IN;
        if (P0.4==1)
        {j=1; }
        else {j=0; }
        k=(k<<1)|j;
        eeprom_SDA_OUT;
        eeprom_SCK_LOW;
    }
    flash();
    return(k);
}
void clock()
{
    unsigned char i=0;
    eeprom_SCK_HIGH; flash();
eeprom_SDA_IN;
    while ((P0.4==1)&&(i<255)){i++; }
eeprom_SDA_OUT;
    eeprom_SCK_LOW; flash();
}

unsigned char x24c08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start();
    writex(0xa1);
    clock();
    i=readx();
    stop();
    Delay_ms(1);
    return(i);
}

void x24c08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writex(info);
    clock();
    stop();
    Delay_ms(5);
}

代码从网上找的
太坑爹了
writex函数特别要注意
循环里面一定得先先送最高位再移位进行循环
害得哥又是抓波形,又是测试IO口,搞了好几个小时

字节突发连续传输模式函数就没有继续往下写了
反正保存的数据也不多

写个测试
char u[18],t[18]="102410241024102488",i; //设置一个18位的字符串数据,1024,哇哈哈哈哈哈........

for(i = 0;i<18;i++){
                x24c08_write(i,t[i]);
         }

         for(i = 0;i<18;i++){
                u[i] = x24c08_read(i);
                 }

看看写入并读出的数据:

1024........88,
完整无误
卡蒙北鼻,水军在哪里
让楼主看到你们的大水..................

So TM what......?

网友:
纳尼,代码+注解都消失了》。。。。。

So TM what......?

网友A:
哥一句没看清,就想问楼主: 波形用什么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一句没看清,就想问楼主: 波形用什么抓的?

山寨逻辑分析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一句没看清,就想问楼主: 波形用什么抓的?

哪句没看清?

So TM what......?

网友A:
哦,哥释然了,看来只有哥这样的高手才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哥释然了,看来只有哥这样的高手才用手。

高手啊,逻辑分析爪

So TM what......?

网友A:
哥只需用手一抓,便可测量波与它的形状,不吹,低调,从不显露武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只需用手一抓,便可测量波与它的形状,不吹,低调,从不显露武功。

楼主仿佛看到江湖即将刮起一阵腥风血雨
队长,别出招,是我......

So TM what......?

网友:
楼主可练眼。
测于闪撇之间,量于寸远之外,映形于目,算频于心,骑得一匹好码,吟得一首好诗。

网友:
斑竹,淫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练眼。
测于闪撇之间,量于寸远之外,映形于目,算频于心,骑得一匹好码,吟得一首好诗。

吟得一手好湿啊
原本是一个诗人活生生被逼成了一个工程师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吟得一手好湿啊
原本是一个诗人活生生被逼成了一个工程师

哥不小心显露独孤九贱,专业水军都不敢给你捧场了,罪过罪过

网友:
已拿走,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