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有源器件与无源器件的区别

楼主:
简单地讲就是需能(电)源的器件叫有源器件,无需能(电)源的器件就是无源器件。有源器件一般用来信号放大、变换等,无源器件用来进行信号传输,或者通过方向性进行“信号放大”。 容、阻、感都是无源器件,IC、模块等都是有源器件。

无源器件

      无源元件主要是电阻类、电感类和电容类元件,它的共同特点是在电路中无需加电源即可在有信号时工作。

          1.电阻

      电流通过导体时,导体内阻阻碍电流的性质称为电阻。在电路中起阻流作用的元器件称为电阻器,简称电阻。电阻器的主要用途是降压、分压或分流,在一些特殊电路中用作负载、反馈、耦合、隔离等。

          电阻在电路图中的符号为字母R。电阻的标准单位为欧姆,记作R。常用的还有千欧KΩ,兆欧MΩ。

          IKΩ=1000Ω    1MΩ=1000KΩ

          2.电容

      电容器也是电子线路中最常见的元器件之一,它是一种存储电能的元器件。电容器由两块同大同质的导体中间夹一层绝缘介质构成。当在其两端加上电压时,电容器上就会存储电荷。一旦没有电压,只要有闭合回路,它又会放出电能。电容器在电路中阻止直流通过,而允许交流通过,交流的频率越高,通过的能力越强。因此,电容在电路中常用耦合,旁路滤波、反馈、定时及振荡等作用。

          电容器的字母代号为C。电容量的单位为法拉(记作F), 常用有μF(微法)、PF(即μμF、微微法)。

          1F=1000000μF    1μF=1000000PF

          电容在电路中表现的特性是非线性的。对电流的阻抗称为容抗。容抗与电容量和信号的频率反比。

          3。电感

      电感与电容一样,也是一种储能元器件。电感器一般由线圈做成,当线圈两端加上交流电压时,在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阻碍通过线圈的电流发生变化。这种阻碍称作感抗。感抗与电感量和信号的频率成正比。它对直流电不起阻碍作用(不计线圈的直流电阻)。所以电感在电子线路中的作用是:阻流、变压、耦合及与电容配合用作调谐、滤波、选频、分频等。

          电感在电路中的代号为L。电感量的单位是亨利(记作H),常用的有毫亨(mH),微亨(μH)。

          1H=1000mH    1mH=1000μH

          电感是典型的电磁感应和电磁转换的元器件,最常见的应用是变压器。

有源器件

     有源元器件是电子线路的核心,一切振荡、放大、调制、解调,以及电流变换都离不开有源元器件。

      1.电子管  电子管又名真空管,所以又称为电真空器件。

      电子管不论二极还是多极,它都有阳极和阴极,阴极在外加电源的作用下,发射电子向阳极流动。外加电源可以直接加在阴极上,也可以加在另外的加热灯丝上。就是因为这个外加电源的存在,而统称为有源器件。

      电子管是最早的有源电子元件,分二极管、三极管与多极管。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管因其体积大、重量重、耗电大等等缺点,而先后让位给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但是,在许多场合电子管继续发挥作用

不依靠外加电源(直流或交流)的存在就能独立表现出其外特性的器件就是无源器件。之外就是有源器件。

所谓“外特性”就是描述器件的某种关系量,尽管是使用了电压或电流,电场或磁场压力或速度等等量来描述其关系。

无源器件的外特性却与他们是否作为策动源而存在没有关系。

无源与有源的概念不仅仅在电学元件中有,在机械,流体,热力,声学等领域均有这种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二极管,算有源还是无源?

有源
需要电源才能显示特性的就是有源元件。

网友A:
晶体二极管,算有源还是无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源
需要电源才能显示特性的就是有源元件。

那么,电感电容不加电,如何显示电感电路或者电容电路中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电感电容不加电,如何显示电感电路或者电容电路中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无源元件在电路中无需另加电源即可工作,
而晶体二极管它都有正负极就是因为这个外加电源的存在,归为有源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源元件在电路中无需另加电源即可工作,
而晶体二极管它都有正负极就是因为这个外加电源的存在,归为有 ...

晶体二极管常用于所谓矿石收音机中作检波。
矿石收音机没有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体二极管常用于所谓矿石收音机中作检波。
矿石收音机没有电源。

检波二极管也是利用其单向导电性,反装(电源加反)也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波二极管也是利用其单向导电性,反装(电源加反)也不起作用

没错,矿石机中二极管反接照样出声,可矿石机没有电源是确定无疑的。

再举个例子:指针式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当然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来进行交流电压测量。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也不用电池,没有电源。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二极管接反可不行,指针一定反偏,无法读数,这和矿石机完全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源
需要电源才能显示特性的就是有源元件。

“需要电源才能显示特性的就是有源元件”

测量电阻的仪器,无论是指针式万用表(欧姆表)、数字式万用表、兆欧表(摇表),还是直流电桥,都需要电源(通常是电池)才能够测量电阻。最典型的是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交流电压(某些表可以测量交流电流),都不需要电池,惟独测量电阻需要使用电池。
任何测量电阻的仪器,在测量电阻时,于被测电阻两端一定可以测得到电压。
可见电阻是需要电源才能显示特性的。但电阻是无源元件,这一点确定无疑。
因此,“需要电源才能显示特性的就是有源元件”这个定义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电源才能显示特性的就是有源元件”

测量电阻的仪器,无论是指针式万用表(欧姆表)、数字式万用表 ...

谢谢指正!
下面这种说法是否赞成:
“简单地讲就是需能(电)源的器件叫有源器件,无需能(电)源的器件就是无源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正!
下面这种说法是否赞成:
“简单地讲就是需能(电)源的器件叫有源器件,无需能(电)源的器 ...

愚意以为:输出能量靠电源能量转化而来的,属于有源。
三极管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等等,当然属于有源。
二极管通常情况属于无源,但变容二极管构成参量放大器,却属于有源,因参量放大器输出能量靠泵电源提供转换而来。
过去的电话,常用炭精送话器。其输出的音频交流电流靠的是电池的能量,所以也属于有源。虽然看上去炭精送话器仅仅是一个可变电阻(其电阻随声音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愚意以为:输出能量靠电源能量转化而来的,属于有源。
三极管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等等,当然属于有源。
...

有道理。二极管类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无源器件的外特性却与他们是否作为策动源而存在没有关系。
不过,当它是 被策动者 时就有关系,如果它的特性为非线性,则单纯通电(包括作整流用)时仍是无源的,但如果有两个电源(其中一个必须是交流)共同作用,就会生出原来没有的成份,这就是有源的效果(虽然没有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愚意以为:输出能量靠电源能量转化而来的,属于有源。
三极管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等等,当然属于有源。
...

炭精送话器是机械能变阻,既不是电调变,也不是把机械能转化为电增益,所以不应归类为有源,非电(光,磁,力,温,湿,气,化学 等)敏电阻类元件也不算是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