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R5969 spi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这个是spi寄存器的一些描述
indicates that data has moved from UCxTXBUF to the TX shift
register and UCxTXBUF is ready for new data.
It does not indicate RX/TX completion.
上述描述提到不能通过UCTXIFG位是否置位判断spi 发送过程有没有完成。
  UCB0TXBUF = byte;
  while((UCTXIFG & UCB0IFG) == 0);按文中描述这样操作似乎不行
我想问下,应该如何操作才知道spi发送完成?
我是通过查询来操作spi口,并不是中断,哪位大侠,可以提供些思路。

网友:
while((UCTXIFG & UCB0IFG) == 0);这样的可行的,这表明你可以向发送缓冲区写入数据,至于有没有发送完成不必太关心,只要有TX shift寄存器有数据就会一位一位的发送,直到发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