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430G2553的例程,关于按键控制灯闪烁频率

楼主:
在去抖的程序当中,有一句语句不懂,Push_Key=P1IFG&(~P1DIR);注释是//-----排除输出IO的干扰后,锁定唯一被触发的中断标志位-----,但是小白我还是很不懂这到底怎么能够锁定?

网友:
如果IO设置的是输出口,那P1DIR相应的位为1,取反后为0,再和P1IFG相与后仍然为0,所以Push_Key里面没有输出IO

网友A:
我咋记得G2553那个红板子是硬件消抖呢,忘了

网友:
小菜鸟刚接触,学习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咋记得G2553那个红板子是硬件消抖呢,忘了

没有硬件消抖

网友:
我想我提供个思路给你:
1、首先,P1DIR是什么值这个需要楼主您自己看看,您的G2553默认是输出还是输入?P1DIR的值决定了哪个IO是输入还是输出;
2、P1IFG显然是个中断标志位,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iar中DEBGU状态下观察其值,然后拿具体的值来转换成二进制来计算。
3、最后结合您的程序,得到Push_Key的值,想必拿具体的值您理解起来更加容易一些;
还有,既然涉及到去抖,您可以想想这个抖动是怎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