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带调制和正交解调能配套使用吗?

楼主:
如果发射机采用的是一路调制信号通过和载波信号上变频合成发射信号的形式,或者是调制信号直接倍频成所需频段的发射信号的形式,那么接收机能用IQ正交解调器解调出IQ两路调制信号吗?

网友A:
只要你是IQ调制的,那肯定能有IQ解调,你调制上去的是什么。那解调出来的就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是IQ调制的,那肯定能有IQ解调,你调制上去的是什么。那解调出来的就是什么

但如果说不是IQ调制的呢?就是单路混频上去的    能用IQ解调出两路不?

网友:
调制解调的方式和参数必须严格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如果说不是IQ调制的呢?就是单路混频上去的    能用IQ解调出两路不?

这个不行啊。比如给举个例子,你发射是调频波,你用解调幅的办法去解调,根本就解不出来,所以要一一对应的。

网友: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