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自环回路干扰的问题,请大神帮分析下!!!!!

楼主:
如图中所示,如果我把四个插针引脚相互连接在一起,而这根线上流过的是信号会不会有不好的干扰啊,或者这根线上是VCC或GND又会不会有干扰啊

网友A:
在PCB设计中,如果是地,VCC,连接如要考虑走线时,在板子允许的情况下,设计应将走线尽量加粗,基本上就是经验法则。
至于信号线,应避免地回路。低频线路怎么设计都行,手工连线也能工作。
射频高频板就信号走线尽量不要形成环路,若无法避免则应使环路面积尽量小,,,

网友B:
信号的相互干扰,有分布参数引起的,如,分布电容,等。也有电、磁干扰型,即存在的珍辐射与耦合等,

所以,作为信号线,尽量规范一些,弱信号线更要采取保护措施,如,远离干扰源,保护地线隔离等,

由此看,信号线上要少走多余的线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的相互干扰,有分布参数引起的,如,分布电容,等。也有电、磁干扰型,即存在的珍辐射与耦合等,

所 ...

坚持线最短的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CB设计中,如果是地,VCC,连接如要考虑走线时,在板子允许的情况下,设计应将走线尽量加粗,基本上就是 ...

经验这东西真的好神奇,但是得需要好多实践

网友:
四个插针引脚相互连接在一起 这个没什么问题。
地线自环回路一般是比较大的回路,而且是地线自环回路。
因为地是整个电路板的参考,当然要保持每个点之间的误差很小。
  这样你的板子稳定性就好。
特别如果你的板子还有模拟电路。就更加要注意。信号回路当然也要注意。短一些。不要有自环回路相似的PCB电路,那样会像天线一样,接受到杂波信号。

网友:
如果是地线,为什么不铺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的相互干扰,有分布参数引起的,如,分布电容,等。也有电、磁干扰型,即存在的珍辐射与耦合等,

所 ...

“信号线上要少走多余的线为好”这个是相对于同一层来说还是不同层之间也要遵循这个要求。还有就是信号线周围多走地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线上要少走多余的线为好”这个是相对于同一层来说还是不同层之间也要遵循这个要求。还有就是信号线 ...

“ 多走地线 ” 不一定就好。有些地线存在着干扰,如大信号地线与弱信号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