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软件复位不可靠吗?

楼主:
AD7705硬件的drdy脚悬空了  选择软件复位  0.1S采样一次 每次采样前都会复位一次 可是运行一段时间后  AD7705就不工作了  重新上电又能正常工作了  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
非常可靠

网友A:
AD7705挺可靠的呢 以前做的产品用到了AD7705 没出现楼主的问题 仔细查查硬件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7705挺可靠的呢 以前做的产品用到了AD7705 没出现楼主的问题 仔细查查硬件原因呢

你是怎么软件复位的?

网友:
你是怎么软件复位的?

网友B:
这里有一些关于AD7705的问题及解答,供参考哈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7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一些关于AD7705的问题及解答,供参考哈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