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2418定时器B0的问题

楼主:
编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写了如下两句话
TBCCTL0 &= ~CCIFG;
TBCCTL0 |= CCIE;
但是在TBCCR0的中断向量处没有放置中断函数,结果每执行一次上面的两句话,系统就复位一次。
当我在中断向量处放置一个中断函数,里面什么也不执行。每执行一次上面的两句话, 系统不再复位了,只是会跳到中断函数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现象呢?
我想是不是TBCCR0在上电之后就初始化为0,所以打开定时器B比较器0的中断之后,中断马上就执行了。如果没有放置中断函数,那么程序跳到中断向量处没法返回,程序跑飞了,所以就复位了(但是我没有打开看门狗)
如果放置了中断函数,那么程序还能返回,所以不会复位。
上面也是我瞎猜的,不知道我上面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有想法就去实践。

网友A:
其实我在想楼主如果写如下这两句语句的时候
TBCCTL0 &= ~CCIFG;
TBCCTL0 |= CCIE;
为什么不直接写成一条语句:TBCCTL0 = CCIE + CCIFG呢?
还有这些我记得都是在main函数中的呀。中断服务函数是单独写在外面的,不知道楼主是怎样写的。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原因,程序找不到中断入口,不过应该会跑飞啊,为啥会复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在想楼主如果写如下这两句语句的时候
TBCCTL0 &= ~CCIFG;
TBCCTL0 |= CCIE;
为什么不直接写成一 ...

你一合并,就不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一合并,就不一样了

是的一样,我觉得反正是同一个寄存器,写成一条好看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原因,程序找不到中断入口,不过应该会跑飞啊,为啥会复位呢

我觉得也许是这样的,中断信号到来之后,程序计数器指向中断向量的地址,但是没有中断函数,所以程序就无法返回了(我猜测RETI这条命令只有放置了中断函数之后才会产生)。然后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
我将串口接收中断打开,但是不放置中断函数。只要有串口接收到数据,也出现了 同样的现象。有不有人试过在其他的单片机上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现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样,我觉得反正是同一个寄存器,写成一条好看一些。

说了不一样,你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许是这样的,中断信号到来之后,程序计数器指向中断向量的地址,但是没有中断函数,所以程序就无 ...

关键你说的是复位,不是跑飞,跑飞很正常,复位就想不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了不一样,你仔细看

呵呵,小叶我这个没有用户手册,我看了下其他型号的。他写的那两条语句不就是将TBCCTL0这个寄存器所在的那两个位,做置位操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小叶我这个没有用户手册,我看了下其他型号的。他写的那两条语句不就是将TBCCTL0这个寄存器所在的 ...

一个写1一个写0,能一样吗?
我又歪楼了……

网友:
你的猜想是有道理的,写一个空的中断函数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原因,程序找不到中断入口,不过应该会跑飞啊,为啥会复位呢

没用使用的flash空间默认是ffff的。
中断向量的ffff地址貌似是复位中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用使用的flash空间默认是ffff的。
中断向量的ffff地址貌似是复位中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知道楼主咋判断跑飞还是复位的,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个写1一个写0,能一样吗?
我又歪楼了……

没有歪楼。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有看他的用户手册,但是我看了下另外一个型号的片子,TBCCTLx这个寄存器CCIFG,CCIE初始值确实都是0CCIFG位,写1,CCIE位,写0。
结论,是我看错啦。qiushenghua 威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歪楼。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有看他的用户手册,但是我看了下另外一个型号的片子,TBCCTLx这个寄存器CCIFG ...

不看用户手册就知道你看错了。
楼主的两条语句一条写1一条清0,所以是不能合并的。
你在解答楼主问题的时候急着去翻手册,而没有去分析楼主的代码,就有可能会忽视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咋判断跑飞还是复位的,乱了

很有可能是从现象判断的,比如某条在程序周期只会运行一次的语句,重复运行了。
不过跑飞也可能带来这样的效果,所以楼主的判断还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看用户手册就知道你看错了。
楼主的两条语句一条写1一条清0,所以是不能合并的。
你在解答楼主问题的 ...

恩恩,受教了,我记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