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vcc与gnd之间阻值几百欧,双向导通的,对74hc133D,有啥影响

楼主:
在实验中,用到ams1117 3.3 稳压器, 发现vcc与gnd之间阻值几百欧,双向导通的,这对74hc133D,有啥影响,74hc133d,gnd->vcc有几百欧,vcc->gnd不通,不知道我说的清楚嘛,刚接触硬件,都不懂,望有心人赐教,在此谢谢

网友A:
这样的测量毫无意义,无论是对你的ams1117 3.3 稳压器还是74hc133D还是别的型号。
电源端(无论正负)和地端电阻测量出来接近于零,才对判断是何故障多少有点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测量毫无意义,无论是对你的ams1117 3.3 稳压器还是74hc133D还是别的型号。
电源端(无论正负)和地端 ...

用万用表同时接两个引脚不会把芯片搞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同时接两个引脚不会把芯片搞坏吧?

通常情况下,不会。因为现在的芯片内部都有保护措施。
但在集成电路早期,是可能弄坏的,尤其是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时。
即使是现在,某些器件内部也是没有保护电路的,例如分立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