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实现定时器中断

楼主:
R7F0C809有个定时器阵列单元
配置有4个16位定时器
比较有特色不同于其他的是不是不同的定时器哦,而是个定时器阵列,这就意味着各 16 位定时器,既能分别用作独立的定时器,也能组合多个通道用作高级的定时器功能。

这样定时器使用自由,功能更为强大

16位定时器也可拆分2个8位定时器来使用

考虑到项目需要,设置一个1ms的定时中断,计数到1000即1s时把LED2取反一次,
程序也很简单啦,
首先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void)
{
    TAU0EN = 1;
    TPS0 & = 0x00;

    TT0 |= 0x0FU;

    TMMK00 =1U;
    TMIF00 =0U;

    TMPR100 = 1U;
    TMPR000 = 1U;

    TMR00H = 0x00U;
    TMR00L = 0x00U;

    TDR00H = 0x4EU;
    TDR00L = 0x20U;

    TO0 &= 0x0EU;
    TOE0 |= 0x01U;
}

此处初始化时有点错误有点问题,后来参考强仔的修改了下
所用系统时钟为20MHz,设定定时时钟的分频系数为0,计数器时钟的周期为:1/20000000Hz = 0.05us,需要设置产生的中断为0.1ms,所以可以算出TDR00 = (0.1 / 0.00005)-1=19999,转成16进制就是0x4E1F,因为TDR00分为高八位的TDR00H和第八位的TDR00L,所以装的初值为:
    TDR00H = 0x4EU;
   TDR00L =0x1FU;

然后设定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_Channel1_Interrupt(void)
{
    if (++inttm00counter ==1000U)
    {
        TDR00H =0x4EU;
        TDR00L = 0x1FU;

        P0 ^=0b00000010U;
        inttm00counter =0U;
       count++;
    }
}

主函数初始化时钟、led、引脚、定时器就行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LED_Init();            /* Sets used ports */
   Timer_Init();

    while (1)
   {
   }
}

实际效果

有了定时中断,下面就可以修改数码管处的代码了

另外谁能告诉我/*¸ø¶¨ê±Æ÷×°3õÖμ */这种注释乱码如何解决?每次重新打开工程,程序注释就变这样

网友A:
20M的周期不应该是0.05us吗?至于中文注释,你这个没出编译错误算你幸运,hoho。

网友B:
我也会出现乱码,其实那个TDR00的数是19999,那时候我写错了,现在我更正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会出现乱码,其实那个TDR00的数是19999,那时候我写错了,现在我更正过来了

我在家测的,没用示波器,没注意,确实应该是1999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M的周期不应该是0.05us吗?至于中文注释,你这个没出编译错误算你幸运,hoho。

恩,确实应该计数19999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确实应该计数19999才对

我当时也写错了,经常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