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家电电路原理图请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
第一:这是一个全波整流电路还是半波整流电路呢?D1与D2作用(我个人觉得是全波整流,D1与D2构成整流电路,面试官说我说错了,请高人帮忙解释这是什么电路与作用呢?)
第二:怎么实现过零检测呢?它能实现控制可控硅的输出。
第三:电压检测有什么作用呢?
第四:R6电阻20K这样算出来的电流只有0.255mA,这怎么驱动发光二极管与可控硅等其它电路输出。
困扰着我好久看看有没有哪个高人能不能帮我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第一:怎么是半波整流呢,不是两个二极管吗?
第二;请帮忙说详细点,看不太懂 ...

两支二极管可不一定是全波整流。如果你上学时老师就是这么教的,那么你们老师不合格。
简单地说,只有D2正向那半波可以为负载(C2两端)供电,而D1正向那半波并不能为负载供电。

原帖有“面试”字样,可能是在招聘。这是一个极力降低硬件成本的设计,能省一分钱就一定要省一分。这样的企业注定不可能长久。

网友A:
第一:半波整流,毫无疑问。
第二:过零检是ZERO端引发单片机中断检测到的。
第三:电压检测有什么作用,此图看不出来,不知道此电路要晶闸管控制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半波整流,毫无疑问。
第二:过零检是ZERO端引发单片机中断检测到的。
第三:电压检测有什么作用,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第一:怎么是半波整流呢,不是两个二极管吗?
第二;请帮忙说详细点,看不太懂,请帮忙说详细点

网友:
楼主指的是C1、D1、D2那一路吧,它是现在广泛流行的、简单的市电供电办法,C1用来限流,D1提供负载电压,D2提供C1的反向电流。

网友:
阻容降压,注意安全,防止触电

网友:
1.顺着D2的半周交流给单片机供电,顺着D1的半周交流被旁路(对单片机而言),使单片机获得直流供电。
2.单片机监视ZERO检测零点,要注意的是ZERO点是被单片机内置二极管嵌位的,否则单片鸡会大难临头。
3.单片机可通过VOL测交流电压,有嘛用图上没写。
4.R6电阻是和单片机抢电流的负载,R6过小才会减弱控制部(单片机)的驱动能力。

网友:
第四点补充下,LZ的理解有误,你计算得到的电流值是所有元件(单片机、二极管、蜂鸣器等等)均开路的情况下的输出电流。
但实际工作时,相当于在R6两端并联了一个小的负载电阻RL,从而降低总的等效电阻,使得输出电流大大提高。

网友:
不要用,垃圾

阻容降压  用在  日常生活 每天都要摸到的东西上,真是想致人死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支二极管可不一定是全波整流。如果你上学时老师就是这么教的,那么你们老师不合格。
简单地说,只有D2 ...

还能进一步降低成本,D1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就可以稳压了,省掉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支二极管可不一定是全波整流。如果你上学时老师就是这么教的,那么你们老师不合格。
简单地说,只有D2 ...

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半波整流,毫无疑问。
第二:过零检是ZERO端引发单片机中断检测到的。
第三:电压检测有什么作用,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