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verilog 问个问题啊

楼主:
quartus II 中 写verilog的时候,敲enter键有时会出现箭头,怎么设置才能消除箭头??求解

网友:
没有遇见过,不懂,水军帮顶!

网友:
应该是编辑器显示的问题吧,干嘛非要去掉呢

网友:
以前没注意过,刚看了下,按enter没有箭头,看了看编辑器的设置没有这一项设置

网友A:
就像这个样子,是因为有地方写错了吗?

网友:
我记得明德扬点拨FPGA视频有这个讲解的,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这个样子,是因为有地方写错了吗?

这个是可以设置,这个箭头就是回车后对齐前面,你也可以回车到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