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光耦不会用

楼主:
想测量一个电池的电压,现在在做隔离,拿到一个槽型光耦,电路都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你拿一个光电门要做什么用途啊??用这个东西做隔离是不是大才小用的啊……

网友B:
槽形光耦,开槽目的是槽中有不透明物体通过时可以检测出来。
单纯为隔离,那就没有必要使用槽形光耦。

网友C:
拜托槽型光耦设计就不是拿来干隔离的事的。。。而是拿来当传感器用的。。。。。隔离用PC817之流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槽形光耦,开槽目的是槽中有不透明物体通过时可以检测出来。
单纯为隔离,那就没有必要使用槽形光耦。

哦哦,原来是这个用法啊,以前从来没接触过
这个东西可以放在电机上测速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拜托槽型光耦设计就不是拿来干隔离的事的。。。而是拿来当传感器用的。。。。。隔离用PC817之流的就好了。 ...

有没有它的应用电路呀?不是蛮懂这个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拿一个光电门要做什么用途啊??用这个东西做隔离是不是大才小用的啊……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哦哦,原来是这个用法啊,以前从来没接触过
这个东西可以放在电机上测速咯

用于电机测速,需要自己做一个齿形轮,令各齿从槽中通过。
这是很笨的方法,远不如磁阻式传感器方便,也不如磁阻式坚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于电机测速,需要自己做一个齿形轮,令各齿从槽中通过。
这是很笨的方法,远不如磁阻式传感器方便,也 ...

嗯嗯,就是没有电路图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它的应用电路呀?不是蛮懂这个玩意

一般会在datasheet中有典型电路的介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会在datasheet中有典型电路的介绍的。

我上传的PDF里面没有才来发帖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传的PDF里面没有才来发帖的呀

我看了下maychang老师对这个问题讲的很好,比我们讲的好多了。

网友:
推荐你去ADI搜索电机转速测量,有比较详细的方案,基本照抄即可做出样品,或者作为参考设计自己所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别逗了~~~

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上传的PDF里面没有才来发帖的呀

你首帖说,打算测量电池电压?
测量电池电压用槽形光耦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首帖说,打算测量电池电压?
测量电池电压用槽形光耦干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我打算用光耦做个隔离,来检测电池电压,实验室没有光耦,我就找,找到一个槽型光耦,以前不知道,以为可以做隔离,后来查资料,发现是用来电机测速的,这才明白槽型光耦的含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首帖说,打算测量电池电压?
测量电池电压用槽形光耦干什么?

然而,还是遇到一个问题,买的TLP521-1的光耦,还是不会用,我想把电池的电压(9V~14V)隔离后,输出电压为(1V~4V),电路没搭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然而,还是遇到一个问题,买的TLP521-1的光耦,还是不会用,我想把电池的电压(9V~14V)隔离后,输出电压 ...

这不是一个问题,是一堆问题。
TLP521-1这类光耦,线性非常差,只适合传输开关量,不能用于传输模拟量。
传输模拟量,须使用线性光耦。
若准备使用TLP521-1这类光耦,应先将待测量经A/D转换数字量,然后用光耦传输数字量。显然,串行传输用光耦数量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一个问题,是一堆问题。
TLP521-1这类光耦,线性非常差,只适合传输开关量,不能用于传输模拟量。 ...

不知道老师觉得我这样用怎么样?
14V的时候输出3.33V
9V的时候输出2.10V
用AD读取这个电压值,对隔离电压进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