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求救啊3du33b光敏三极管!!!!!!!!!!!!!!!!!!!!!!!!!!!!!!!!!!!!

楼主:
怎么看管脚,工作原理是怎么个回事?

网友:
这好像是30年前的国产品。现在可能这家厂都找不到了。

网友:
3DU33硅光敏三极管

网友A:
你这是两脚的,我的是三脚的,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两脚的,我的是三脚的,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三个脚的光敏三极管,内部结构有点像普通三极管,第三只脚相当于基极,但经常不使用,甚至没有连接的,作用作温度补偿或其他控制用,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中间脚空着不用,如需要对信号进行偏置,调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脚的光敏三极管,内部结构有点像普通三极管,第三只脚相当于基极,但经常不使用,甚至没有连接的,作 ...

第三只脚还可以交接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