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CMD文件的用途及用法

楼主:
用2812做BLDC的驱动,CONTROLSuite里面BLDC例程中,有两个CMD的文件。
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和DSP_EzDSP_RAM_link.cmd
我知道在一个工程中两个cmd文件不可以同时使用,
但是我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情况用哪一个cmd文件?它们各自都是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两个cmd不冲突,一起用。建议去详细了解一下cmd的作用

网友:
CMD文件是器件的内部资源定义及分配策略文件,如果一个CMD把所有资源(或用到的资源)都包括了,那么用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用两个以上CMD文件时,要求两个文件中不能有重复定义的资源。

网友A:
bios主要确定了寄存器的实际地址位置。
另外的代表程序使用ram还是flash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主要确定了寄存器的实际地址位置。
另外的代表程序使用ram还是flash资源。

我在网上看到说,调试程序的时候用RAM,完成后程序写到flash里面的时候用FLASH,那么BIOS什么时候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