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串口IAP程序实现原理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通过ARM芯片的串口,实现在线更新程序。
有朋友做过吗,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
1. 需要flash读写驱动
2. 对flash空间划分和管理
3. 内存作为数据中转站,如何利用和管理
4. 针对串口的抗干扰性能,制定高效的通信规则和校验以及失败重传机制
5. 意外掉电后的复活机制

以上就是主要内容了,涉及到细节或者非主要内容的话,友好的状态和错误显示,等等,
具体就看你的平台和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