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11输出问题

楼主:
为什么MAX811的输出只有1.46V?我的输入时3.3V,这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MAX811有多种电压的型号,先确定一下具体型号,看看电压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X811有多种电压的型号,先确定一下具体型号,看看电压范围。

有的芯片上写有APAA,看datasheet应该属于T型,也就是VCC3.3V,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用表测,MR和VCC都是3.3V,GND是0V,但RESET却是1.46V,不知道错误处在哪儿

网友C:
还有开漏和推挽输出的区别吧,你看看是不是开漏 ,如果是需要加上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芯片上写有APAA,看datasheet应该属于T型,也就是VCC3.3V,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用表测,MR和VCC都是 ...

换一片试试,看芯片是否坏了。还有MAXIM的假货比较多。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一个提供复位信号的芯片。你说的输出应该是RESET管脚了?按照预想设计应该是输出低电平才对吧。
首先,你要根据datasheet看看这个片子是否有多种型号。型号不同有可能略有差异哦。
其次,datasheet里一般会有典型电路,你看下和您的是否有区别;(当然这个复位芯片很简单)
最后,有可能是料件本身不良引起的。如果您在量产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那么我就建议您做个交叉验证,以确定是
料件问题。以便及时使用替代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一个提供复位信号的芯片。你说的输出应该是RESET管脚了?按照预想设计应该是输出低电平才对吧。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开漏和推挽输出的区别吧,你看看是不是开漏 ,如果是需要加上拉可能。

挤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