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AD采样

楼主:
R7F0C809中,以AN10口为例,介绍一下R7F0C809 AD采样如何设置寄存器。1、涉及AD功能的IO口设置总共涉及到PM0、PMC0 2个寄存器。AN10与P07共用1个io口。
PM0 |= 0x80;        //设置P07为输入口。
PMC0 |= 0x80U;      //设置P07为模拟输入

2、涉及AD的寄存器只有PER0、ADM0、ADM2、ADCRH、ADRCL、ADS总共7个。
ADCEN = 1U;     //给AD模块提供时钟
ADM0 = 0x00U;   //停止转换运行,停止A/D电压比较器的运行
ADM0 = 0x02U;   //fCLK/8
ADM2 = 0x00U;   //ADC分辨率为10 bits
ADS = 0x00U;    //选定ANI0为采样通道
ADCE = 1U;       //允许A/D电压比较器的运行
for (count=0U; count<3U; count++)
{
   NOP();            //在将ADCE位置“1”并且至少经过0.1s后,再将ADCS位置“1”,就从第1个转换数据开始有效
}
ADCS = 1U;       //允许转换运行

3、涉及AD中断的寄存器只有ADMK、ADIF总共2个(不考虑优先级)。
ADMK = 0U;    //允许AD中断处理
ADIF = 0U;     //清除中断请求标志

编写中断程序
#pragma interrupt INTAD R_ADC_Interrupt

仿真图,调整板子上的VR1电位器,即可改变采样值。

R7F0C809 ADC测试工程 r7f0c809_adc.zip (56.05 KB, 下载次数: 35, 售价: 1 分芯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