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220V电压到输入范围为DC24V电源压降的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
我现在需要把DC220V接到输入范围DC18~36V的电源上,但是这中间存在较大的电压差,电流为70mA左右,用电阻的话发热很严重,而且因为电流变化电源的输入电压波动很大,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
市场上有现成的商品出售,各种功率范围都有,买一个比自己做便宜。
若是你需要将此电源置入你的设备中作为一个组件,另当别论。

网友:
如果你是要做产品,那得做个开关电源,如果做实验的,可以到市场上面买个电源模块。

网友A:
DC220V?应该是AC吧!可以自己做,先滤波整流,再降压

网友B:
应直接采用DC220V输入的开关电源,而不是在中间环节上瞎起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直接采用DC220V输入的开关电源,而不是在中间环节上瞎起哄。

问题是直接搞那么大的电源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直接搞那么大的电源成本太高了

你搞两个电源只会更贵!双倍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220V?应该是AC吧!可以自己做,先滤波整流,再降压

DC22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搞两个电源只会更贵!双倍的贵!

DC220V是它的外部工作环境,没办法改变,需要降压到12V供其他芯片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C220V是它的外部工作环境,没办法改变,需要降压到12V供其他芯片工作

按照首帖所说70mA,这样的开关电源硬件成本也就是几块钱。
直流220V输入,比交流220V输入更便宜,至少省一个整流桥或者四支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照首帖所说70mA,这样的开关电源硬件成本也就是几块钱。
直流220V输入,比交流220V输入更便宜,至少省 ...

但直流的隔离技术更复杂些,会不会更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照首帖所说70mA,这样的开关电源硬件成本也就是几块钱。
直流220V输入,比交流220V输入更便宜,至少省 ...

问了几家厂家,像这种功率都比较大,加个也贵。有没有什么推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直流的隔离技术更复杂些,会不会更贵啊

复杂什么?
交流220V输入,隔离的12V输出,把整流桥去掉,就符合你的要求。甚至不拆整流桥,直接接到直流220V上,就可以工作。
手机充电器,把元件数值改一改,直接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了几家厂家,像这种功率都比较大,加个也贵。有没有什么推荐啊

70mA,功率大什么?

网友:
5块钱的成本,可以接受吗?或许还可以再低一点

网友:
5块钱可以买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