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可以把PDM的占空比变得非常小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105控制着LED灯,然后我用的是定时器PDM的调光,但在最低灰度下面,灯光依然过亮,我现在需要把灯的最低等级亮度控制到非常低。越低越好,但又需要线性调光。但是因为单片机性能有限,256级灰度下,最低的点亮时间也会比较长,估计有10US,想问下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把这个10US时间缩得更短一点?

网友A:
这个受你的CPU时钟频率的限制的吧,不能调节限流电阻吗?

网友B:
PWM 吧?这个应该可以做到的,调整一下 PWM 的频率,如果你的周期是 100us,点亮时间是10us,依然很亮,如果周期是1ms 呢?当然周期不能过大,否则会看起来闪烁的。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另外 STM8S 可以跑到 24Mhz 吧?设置定时器也跑到最高的频率。

网友:
把周期设置短点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受你的CPU时钟频率的限制的吧,不能调节限流电阻吗?

不可以,因为最亮的时候要最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 吧?这个应该可以做到的,调整一下 PWM 的频率,如果你的周期是 100us,点亮时间是10us,依然很亮,如 ...

应该也不可以,因为你调频率小了,有效的时间就变大了,效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因为最亮的时候要最大电流

那就看看CPU的PWM模块时钟频率还能不能提高了,或者就像前面有人说的把周期拉大看看

网友:
可以级联两个定时器,提高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