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为itop-4412的9.7寸屏幕问题,求大虾帮忙

楼主:
现在想修改成一个屏幕,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不知怎么回事,桌面变成这样了,现在修改不会来了

不知怎么回事,桌面变成这样了,现在修改不会来了

网友A:
可能排线有问题,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排线有问题,换一下试试看

没用排线,用的是自带的HDMI线

网友:
接口松动?

网友:
颜色缺失?

网友:
好像跟接口没关系,我拿到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形状了,我起初以为是烧写产生的这个现象,现在不知怎么回事了

网友:
显示两个桌面,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感谢诸位坛友的帮助。。。。

网友B:
薄码开关没设置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薄码开关没设置对吧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