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lsh写入数据再读出数据问题

楼主:
我遇到个问题求解决:我用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发送两个指令,分别代表工作时间与停止时间假设都是10s,比如就让他指示LED亮灭吧,单片机接收判定指令类别 并返回ok表示接收到, 并把数据写进不同的flash空间,问题出现了,当我发送停止时间指令S10返回一个ok再发一个工作时间命令W10也返回ok,然后复位后,10s后led亮,但不熄灭。如果我发送S10,返回ok后,按一下复位,在发送W10,这样就可以实现10s后led亮,10s后led灭 循环 。请问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和你的代码有很大关系,你再理一理思路,是不是当中的哪个环节出错了

网友:
显然,编程有错,好好检查程序。

网友:
我实在是找不到程序上的错误,附上程序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了

时钟与串口初始化就不贴了 问题应该不在那

unsigned long int string_to_int(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long int Data = 0;
    int i = 0;

    for(i = 0; ptr[i] != 0x0d; i++)
    {
        Data = Data*10 + ptr[i]-48;
    }
    return Data;
}

void write_SegA (uchar *value, int n)
{

  u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uint i;

    Flash_ptr = (uchar *)(0x1080 + n);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or (i=0; i<255; i++)
    {
        *Flash_ptr++ = value[i];                   // Write value to flash
    }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Set LOCK bit

}

void copy_data(uchar *ptr1,uchar *ptr2)
{
    int i;
    for(i=1;i       ptr1[i-1]=ptr2[i];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_ISR(void)
{
int i;
static char RX_len_temp;

  Recptr[RX_len_temp]=RXBUF0;

  RX_len_temp++;
  if(Recptr[RX_len_temp-1]==0x0d)
  {
    RX_len=RX_len_temp;
    RX_flag=1;
    RX_len_temp=0;

    switch(Recptr[0])
    {
    case 'w':
    copy_data(Recptr1,Recptr);

  WorkTime=string_to_int(Recptr1);

write_SegA(Recptr1,0x2000);

    break;
    case 's':
      copy_data(Recptr2,Recptr);

StopTime=string_to_int(Recptr2);

write_SegA(Recptr2,0x1000);

   break;
    }n=WorkTime+StopTime;
}

if(RX_flag==1)
     {
        RX_flag=0;

        UART_TX_BUF[0]='o';
        UART_TX_BUF[1]='k';

    for(i=0;i<2;i++)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UART_TX_BUF[i];

}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

n--;

if(n<=WorkTime)
{ P2OUT=0x00;
P1OUT  |=BIT0;}
if(n==0)
{P2OUT=0xff;
P1OUT &=~BIT0;
n=StopTime+WorkTime;}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2DIR=0xFF;
  P2OUT=0xFF;
  P1DIR |=BIT0;
  P1OUT &=~BIT0;
  int_clk();
  int_usart();
char i;
for(i=0;i<255;i++)
{

   WorkTimeptr[i]=*data++;
}
data=(unsigned char *)0x3080;
WorkTime=string_to_int(WorkTimeptr);

for(i=0;i<255;i++)
{

   StopTimeptr[i]=*data1++;
}
data1=(unsigned char *)0x2080;
StopTime=string_to_int(StopTimeptr);

n=WorkTime+StopTime;
CCTL0 = CCIE;
    CCR0 = 4096;
    TACTL = TASSEL_1+ID_3 + MC_1;
  _EINT();
  while(1)
  {}
}

网友:
能仿真的话仿真的时候分步骤看看,不能仿真的话在读写过程的关键步骤上加个测试指令,比如点一个LED直类的看看每一步执行的是否正确。你看代码自己都弄不明白还指望别人给你一句一句的分析啊,就算一句一句的看,代码不全也不一定能发现问题

网友:
这程序看不出想要的工作流程,建议还是花点心思把自己想要的流程理一理,然后程序按流程去调用函数,到哪步没执行,就看看是不是哪个程序没被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