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基于F7DISCOVERY的emWin中图形控件使用

楼主:
参加这次比赛,做了不少的功课,查阅了相关资料,下载了F7的keil安装包,为此还将keil升级到了5.15。
本来报名的组是多功能串口助手的,不过参与进去了不晓得为啥,也不知道是不是组长跑路了,在群里也没见其人影。之前厚着脸皮向同学借了个F7的Discovery,打算在比赛之前先练下手,由于可能基本每个组都会用到emWin,于是就移植了emWin,鉴于ST官方的例程好多都是基于FreeRTOS的,并且FreeRTOS在商业上也不涉及费用等问题(谁让他是Free呢~~~偷笑),想用到商业上随便折腾,加上ST加的STemWin,更加是双剑合璧,这一点意法半导体做得很好,给赞一个。基于以上等问题,又移植了FreeRTOS,用来满足整个系统的框架要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移植的FreeRTOS+STemWin,以及一个使用GRAPH的例程,用来自己生成显示一个锯齿波,来测试波形的显示。还请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串口检测工具,链接如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1803-1-1.html
后面的楼层会介绍相关的功能、图片和大家关注的源代码,本文是开源的,大家可以自由传播,再次感谢一位网友(阿莫论坛的ztZJL2010的起初的分享)上传过的STemWin例程,算是引用了先人的例子,在此提出表示尊重他人的知识版权。

网友:
这一楼是图片,表示了最后的结果,其中可以看到图像上的锯齿波,使用的是emWin中的GRAPH控件YT图像,用来动态显示最新的数据,能够通过右边的滚动条来调节上下的尺度坐标,通过下面的滚动条来调整时间的尺度坐标,很方便,不过也很简陋,大家将就着看吧!
然后是下面的三个按钮,分别是开始暂停按钮、清空按钮、储存按钮(目前暂不支持,没加内存卡的FATFS),功能目前做到了这里,后续如果能够拿到eeworld的F7板子,就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调试,而不是用朋友的,还希望能够参与到本次比赛中,谢谢各位评委了。
对于高手来说估计都上不了台面,还请手下留情,毕竟现在还有很多老师交代的任务,不能逐一的完成emWin的各种高端功能,只能用到哪个地方就去学哪个地方。。。

Graph控件例程

Graph控件例程

网友:
这一楼是源代码,其中使用STemWin528_CM7_OS_Keil的图形库默认使用的是具有皮肤效果的,就好比二楼所示的图形,使用STemWin522_CM4_OS_Keil使用的是不带有皮肤效果的,默认是不开启的,就跟传统的ucGUI显示效果差不多(话说M4的库在M7上竟然还真的可以用,当初我只是发现带有皮肤的对于图形按钮支持不是特别好,就好奇试了试M4的库,竟然能用,对于图形支持也好了)。对于库的切换可以通过上面的工程选项来更改,其实就是设定哪个图形库才能参与到编译中。
另外是调试时候的一点心得,之前这个开发是应用到了我的一个温度记录仪中,下位机通过CAN总线来发送温度,板子接收到温度后显示在图像上,可以对图形进行各种操作,包括了保存,这样便于在电脑上查看历史数据,对温度控制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改善。但是移植到F7板子上,发现运行着运行着就死机了——Hardefault,然后就是各种debug,各种查找问题,包含了液晶屏驱动,启动代码的堆栈更改,进入Hardefault函数的之前的故障追踪,尝试了各种方法,没辙了就休息下,先放那里放松下,然后回来的时候把F7工程与之前的F429工程进行对比,对比中发现给FreeRTOS系统分配的堆栈空间不一样,F7的FreeRTOS堆栈空间分配的太小了,更改大了点,编译下载运行,让它自己跑,我出去吃饭,午休,回实验室后发现系统依然运行良好。FUCK,问题解决了,看来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卡了太长时间,在此也建议大家在调程序无头绪的时候不如放下手中的活,出去散散心,回来继续,也许就有了新的思路
最后奉上源代码,希望各位网友们能够支持我参加的队伍,再次感谢。

更改编译选项,使用不同的皮肤效果

更改编译选项,使用不同的皮肤效果

这个是源码工程,ZIP压缩包里面是7Z文件

这个是HEX文件,请更改后缀为HEX,可以直接下载到F7的DISCOVERY中运行

网友A:
好小伙,组长都跑路了 态度很正啊,挑个其他项目加入吧

网友:
谢谢支持,还请抬起你的贵手,给我们组项目加个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小伙,组长都跑路了 态度很正啊,挑个其他项目加入吧

哎,本来刚开始移植的时候很快的,后面也有了初步的效果,不过最后那个死机的问题确实耗费了好长的时间,最后与F4工程对比后发现是FreeRTOS堆栈问题,惭愧惭愧,最后一天才搞定。、
看最后能参与到哪个组吧

网友:
能否分享一下MDK?

网友:
不错不错,先留个名,不就可能能用到

网友:
来我们小组吧,独轮机器人小组 14541819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小伙,组长都跑路了 态度很正啊,挑个其他项目加入吧

怎么还没开始,怎么就跑路了呢?消息确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没开始,怎么就跑路了呢?消息确定么?????

他自己说的啊,“不过参与进去了不晓得为啥,也不知道是不是组长跑路了,在群里也没见其人影。”  我接他话头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没开始,怎么就跑路了呢?消息确定么?????

我不知道组长哪里去了,也没有联系过我们组员,我估计组长可能平时挺忙的。看后面怎么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