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14怎么在PCB上面放置logo

楼主:
以前用AD10画版,在script里面有PCB Logo Creator这个东西,但14版本没有这个东西,可能是没有安装上吧,大家有用AD14放置logo的吗?

网友:
到下面网盘下载个文件“Altium Designer 2013 PCB Logo Creator.RAR”

解压到软件的安装目录下Examples下,,,,

网友:
首先感谢qwqwqw2088提供的脚本文件。@qwqwqw2088
1、楼主,请按照qwqwqw2088提供的脚本文件,去下载并解压;
2、据我所知,这个脚本文件可以自己写,我之前接触到一个大牛牛,他就可以自己写;
3.、好了言归正传。解压文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脚本文件如下图所示:

4、在软件左上角DXP菜单下(本人使用AD15.1给你演示),找到RUN Script的选项

5、点击打开这个选项,添加刚才解压后的文件夹下的脚本文件,绿色表明脚本文件可以使用。

6、双击如下图示中的选项,并且添加BMP的图片文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只能添加BMP的文件,其他格式的好像不行。
     而且要注意选丝印层

7、转换文件

8、转换成功,效果演示 :

网友:
谢谢大牛,你说的很详细,下班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