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零等待状态访问IFR和IMR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主要是想知道零等待状态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
详细点。。
不知道这是什么,哪里看到的?

网友A:
这个我也没听说过0等待,楼主把所看的文档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没听说过0等待,楼主把所看的文档介绍一下。

在看一本叫做TMS320LF240X dsp的书(应该是从芯片手册翻译过来的)的时候,讲到数据存储器的时候说第0页数据页里有很多存储器映射寄存器,其中包含中断屏蔽寄存器和终端表示寄存器。书中说用户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条 利用零等待状态访问两个存储器映射寄存器,他们是IMR和IF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细点。。
不知道这是什么,哪里看到的?

在看一本叫做TMS320LF240X dsp的书(应该是从芯片手册翻译过来的)的时候,讲到数据存储器的时候说第0页数据页里有很多存储器映射寄存器,其中包含中断屏蔽寄存器和终端表示寄存器。书中说用户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条 利用零等待状态访问两个存储器映射寄存器,他们是IMR和IFR.

网友A:
访问C2000内部的寄存器、SARAM,都不需要等待,只有访问内部的FLASH时,需要等待。

因为FLASH的速度慢,与CPU的速度不匹配,不插入等待时间就不能或不可靠地读出与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访问C2000内部的寄存器、SARAM,都不需要等待,只有访问内部的FLASH时,需要等待。

因为FLASH的速度慢, ...

就是说零等待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不用等,就可以立即访问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访问C2000内部的寄存器、SARAM,都不需要等待,只有访问内部的FLASH时,需要等待。

因为FLASH的速度慢, ...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关于2407DSP中断系统里面的外设中断应答寄存器的工作原理问题:2407DSP中断系统分为两级,在第一级中有一个外设中断请求寄存器和外设中断应答寄存器,这个外设中断请求寄存器它的原理很明确,就是有外设产生中断请求的时候相应位置1,但是外设中断应答寄存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意思?各种资料上说的都不太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