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己在实验a/d转换,找不出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
大家早,小弟自学msp430f169,
在练习下列这个实验,但我要亮的p1.0的led始终没反应,
却是开发版内建好的p6.0led在亮灭(我知道因为它和vr并连)。
想破头也不知道哪裡出错,导致p1.0没动作,

希望高手指导我哪裡有问题。小弟感激各位!

除了红笔框的,其他都是我自个儿接的。

/************************************************************************
单通道单次转换,选择AVcc为参考电压
检测P6.0引脚电压,如果小于0.5AVcc,
择点亮连接至P1.0的LED,否则LED灭    ~採用中断方式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ADC12CTL0 = SHT0_2 + ADC12ON;  //设定採样时间,打开ADC12,n=4
  ADC12CTL1 = SHP;  //单通道单次转换,使用採样定时器,选择同相输入
                                     //ADC12SC,ADC12内部CLOCK

  ADC12IE = 0x01;  //使能转换中断
  ADC12CTL0 |= ENC;  //使能转换器
  P6SEL |= 0x01;  //P6.0为A/D通道AD0
  P1DIR |= 0x01;  //P1.0 输出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开启採样
  }
}

#pragma vector = 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deal (void)
{
  if(ADC12MEM0 < 0x7FF)
    P1OUT &=  ~0x01;  //清0   P1.0 LED亮
   else
     P1OUT |= 0x01;  //置1    P1.0  LED灭
}

网友A:
  把开发板内连去掉应该会好吧,,,然后,,3.3V 直接接 IO 口,不好吧,,,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按着官网例程的套路来吧,你自己写的总避免不了有些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开发板内连去掉应该会好吧,,,然后,,3.3V 直接接 IO 口,不好吧,,,

版子上内建的零件要去掉,只能割掉线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按着官网例程的套路来吧,你自己写的总避免不了有些小问题。

可是我是照着书本的范例了,你瞧

因为书本上并没有提供电路图,
所以那电路图是我照着书中意思推敲出来的,
不知道问题是否就是出现在这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子上内建的零件要去掉,只能割掉线路了呢

割线,,别,,不要破坏开发板。。。。

换个 IO 口,,不用那个口,,用别的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线,,别,,不要破坏开发板。。。。

换个 IO 口,,不用那个口,,用别的IO

ADC输入A0~A7脚在P6.0~P6.7,
开发版硬是在P6.0~P6.7内建了八颗LED呀,避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输入A0~A7脚在P6.0~P6.7,
开发版硬是在P6.0~P6.7内建了八颗LED呀,避不掉。

外部有一个 3.3V 电源输入,,,你还肿么 测  AD,,,没得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输入A0~A7脚在P6.0~P6.7,
开发版硬是在P6.0~P6.7内建了八颗LED呀,避不掉。

加群 ,有惊喜,,,,,

EEWORLD开发板置换群     309018200

网友D:
P6.0直接接GND也不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6.0直接接GND也不亮吗?

是的,p6.0接gnd,一样是p6.0那颗led亮,p1.0完全没动作

网友E:
拆电阻不就得了,割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电阻不就得了,割啥线?

sorry   午睡刚睡醒,脑子有点钝,已经在拆电阻了

网友F:
程序比较简单,可以单步一下,看下执行过程,我觉得是采样值不对,导致led的翻转语句没有执行。电路问题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P6.0直接接GND也不亮吗?

那应该和电路没什么关系,看看你的AD此刻读到的值是多少,用万用表实测P6.0的电压,看是否一致,然后再一步步往下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程序比较简单,可以单步一下,看下执行过程,我觉得是采样值不对,导致led的翻转语句没有执行。电路问题不 ...

我电路检查过是没问题的,我现在在查看到底ad转换的程序是哪裡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和电路没什么关系,看看你的AD此刻读到的值是多少,用万用表实测P6.0的电压,看是否一致,然后再一 ...

好的我再试试,有进展或有问题再通知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小弟逐一检查,
并比照其他功能的程序,看哪裡是不是遗漏了,
后来发现,原来是课本范例写错了!!

写给新手用的书还这麽不仔细!!真是的

问题出在这裡: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开启採样
    __enable_interrupt(); //开中断
  }

红色的字是我自己加的,加上去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