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CA3140,下面这个比例放大电路为什么不能线性放大0.2V以下的电压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手册看看信号的输入范围,不知道这个运放是轨至轨运放.
一般运放输入都要离电源有一定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看看信号的输入范围,不知道这个运放是轨至轨运放.
一般运放输入都要离电源有一定范围.

这个运放不是轨到轨运放

网友:
很简单:输入超出了该运放允许的共模范围。
改用双电源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加调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