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那个奉上的深度拆解# WRT1900AC:只谈做工,不谈技术

楼主:
 大表哥弄了个 路由器中的 波音747给我玩,就是传说中的LINKSYS的 WRT1900AC。
身为一个穷人,一直只用得起那些不到一百块的路由器的我,表示很激动很激动~~

毛错,就是那个开机箱贴里发的那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1114-1-1.html

首先我想对大表哥说的是:
那里没多少铜,铜,很贵的。

然后,我想对 柱哥说,大神
这个,刷的就是 Openwrt

最后,我想对那个专业的哥们flower_huanghua说,对不起,我不是做路由器的......
我,我只是个看做工的~~而且这次有点倒霉,收到的这个路由器不知被那个调皮的哥们刷成了砖头。
没法用,有线无线都连不上。
重刷了固件,电脑亮了一晚上还是没动静。

所以我决定,先拆了再说,反正都到了,不拆白不拆,运费还是很贵的。

好了,沙发开始,有点长,有点耐心有点耐心,最好请别插楼,谢谢~~尤其是 置换群的水军,你们丫的给我老实点,
别欺负我网速慢~~

网友:
一、外壳有点小难拆

       这篇拆机贴,更多的注重这个路由器做工方面的感受,因为我本人是写软件的,对硬件了解不多,此外,我也不想重复网上那些大讲特讲配置的文章,没啥意思。

       昨晚把这个路由神器拆了一下,整体而言很容易拆,像我这种动手能力三级伤残的人,前前后后只不过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就拆了个精光,又装了回去,而且还包括了拍照和看了看部分线路(当然我不懂这个,所以我只是看看)。
       但是,这个机子的外壳是最难拆的。在我拆了那四个螺丝钉以后,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接着往下拆,是掰呢,还是翘?最后我发现怎么都打不开,只好习惯性搜索,视频没找着,就找拆机贴,这才知道,这个地方是要用一点蛮力拔才可以的。
       我使了一下蛮力,还是挺容易就拆出来了,但是说实在的,那一下咔嚓的脱开几个塑料扣的声音还是吓了我一跳,我特别怕把它弄坏。
       这个时候,就把前后蓝色和黑色的部分拆开了。

       这个时候,我最早注意到的,除了中间那两片大面积的看似铝制的大金属块,其实是那排LED指示灯一样的东西。
       那两个大金属块,一个很显然是散热片——这时我才想起,这也是这个系列路由器最屌的地方之一:居然带散热器,但后来我随即想起,其实这个WRT1900系列还有另一款,更屌,不仅带散热器,还带风扇,事实上,从网上的拆机图看,那个东西真的已经和一个普通电脑主板没什么两样了。
      但我这个时候更加注意到的其实是前面那排不起眼的应该是 指示灯的东西。
      其实还没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路由器的指示灯,和一般的国产或者普通的路由器的显然一眼就看出是LED的指示灯不一样。它的前面是一个平整的封闭的塑料面板,黑暗的外壳,只有一条一条的带各种指示形状的条子透出光,这个地方.......和技术无关,但是,这种外观非常具有科技感,平添了几份我们的喜爱之情。
      我在最初看到这款路由器的时候最先就被这种外观所震撼,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好像一个UFO,所以随后我甚至天马行空的想到,把路由器和四轴结合在一起,让路由器在空中移动,动态提高它的信号质量......
     关于这个指示灯,还有些说道,稍微往后放。

      最难拆的地方其实还不是这个地方,而是剥离路由器上方黑色后半部分的那半个外壳。真的非常难拆。因为环着整个黑色壳,就有七八个塑料端子,靠着和下半部分扣在一起来安装的,尤其是那两个靠近螺丝位的地方,更是扣的紧,这个地方我拆的最小心也最花时间。开始我想参考拆机贴那哥们说的,用一字螺丝批翘起来,但显然我没有理解他是怎么个翘法,我没有成功。
      最后我一半碰运气一半没啥耐心,就想轻点撬开算了,没想到这招还挺管用。我一点点地掰,一声更加让我怕掰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所幸仔细看看,那塑料卡子相当结实,没断。于是我去掰另一边,这时我已经对那个声音不太在意了。最后我成功拆出了半个壳子,从此,我拆解的过程变得顺利和快速起来了,再无任何阻挡。

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眼睛第一次被刺亮了。

网友:
二、绝对是第一流的做工和用料

看到上面中间那两个方形的金属壳子没?猜猜那是什么?那只是个USB口!

       回想一下我们在其他产品里,包括电脑主板上看到的USB口子,简直是惨不忍睹,难看得要死。而这个路由器里面使用的却完全不是一个样子,虽然我不懂制造工艺方面的内容,但很显然,这个东西显示出来它的高档厚重和沉稳。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买国外品牌的电子产品,比如我们最熟悉的福禄克万用表,本身我并没有指望它多么好看的性能参数,只有国产山寨货才喜欢玩这个(但一般最后都做得不好而成了毫无意义的虚标)。我们信任和青睐国外品牌,最多的原因往往是相信它的做工,用料一流。
       曾有个笑话,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五六十年代,有个电子玩具厂做了一套盖格计数器玩具,结果没多久就被投诉,你猜投诉的是什么?
       他们声称,小孩子玩多了都出现了流鼻血和脱发。哈哈.......
       厉害吧,做玩具都这么来真的,何况真正的商业级,工业级产品。

          事实上,“ 做工一流” 这种感觉是我在拆解过程里感受最深的地方。

网友:
三、外壳不好拆,里面却很好拆

相比一开始的小心翼翼怕把塑料壳子掰断,我发现里面却是非常好拆,尽管结构不算简单。
看一组图就知道了,里面好多个地方都是可以拆开的。一层一层的,名堂不少,但是操作起来很简单。

边上那个金属罩子是拆下来的,这个地方原来是路由器拆开上面的壳后,左边的那个大片银色壳子的地方,拆开了,好家伙,里面的线路相当复杂,光主控长相的marvel芯片就有两个,型号看了看,似乎是一样的,但因为不熟悉这家的芯片也不知道是啥。

这是右边的那个散热器,我原以为拆下来会看到 硅胶 和 CPU,但事实上并没有。(另一款倒确实是这样)。
没想到下边还有一层。又打开.......

这两块大的芯片,还是marvel。看起来这一款路由器主要采用的都是marvel的芯片。在看拆机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帖子整理了上面出现的这些主要芯片,有些是交换器,有些是路由器,还有些当然少不了是无线收发芯片。

网友:
四、所有芯片,都没有擦掉丝印

      我没有怎么拆过这类3C产品,但是,我偶尔的几次经验,我经常看到的是被擦除的芯片,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芯片。完全没法修也没法研究。
而这次,我有很多照片都是细节特写,想利用手机摄像头拍到芯片的丝印来分辨该芯片型号——但到了后来我觉得这样很多余,因为网上很多现成的帖子,他们的相机和拍摄技术远在我之上,而且还有清清楚楚地列表,我甚至怀疑说不定我能搜到这个路由器的电路图......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气度:根本就不怕你抄。
     抄得了硬件,有本事抄软件啊。
     不过话说回来,它的软件也是采用了开源的openwrt系统,似乎也能抄。当然并非是这样,起码人家就没开源它自己采用的软件源码。只是bin文件用于固件更新。这还是一种来源于实力的气度,我不去猜测它是否被人copy抄袭无数,也不管他是否对此很无奈,但至少它就是有一种“  我全脱光了给你看也不怕你” 的那种真正强者的气势。
     这肯定来源于一种极其强大力量的行业王者才能有的心态。

     关于这个,我最后想展示两个地方。
     那是这个板子上两个贴着黑色不知啥玩意的狗皮膏药的地方,我一向颇为阴谋论的认为这里必然有秘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拆开,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看图)啥都木有!!
     Linksys,你丫的是故意逗我的吧?

网友:
五、细到0201的贴片阻容件

    对于这个其实我没啥发言权,因为我不懂硬件,虽然偶尔也要焊焊板子什么的,但我弄的东西大多都是0805级别的阻容和一般的ssop lfqp之类的封装,而这上面,显然是比较先进的,但很可能只因我不懂没接触过,而不知道这其实是现在比较主流使用的。
    这个板子上的器件封装大小差异很大。阻容件最大到0805,最小的在0201。而几块Marvel的主控都是见不到焊盘的封装。这个板子看起来就和一般的笔记本主板没太大区别。

    路由器其实和一个电脑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不过,由于见惯了那些几十块上百块甚至十几块的小路由器,当我见到这个已经和一部笔记本没啥差别的硬件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

网友:
六、拆很困难,装回去却很容易

    这说的当然是外壳。因为里面那些器件,其实拆和装都很容易,只要细心观察,就是我这样很少拆机的人都会很快掌握所需要的技巧。这外壳装起来确实是十分简单。基本上就是一插一拔。

    在这里我有一句话想说的:
    这个机子,虽然定位高端,不过从它的设计来看,似乎是发烧友的玩法。
真正的发烧友当然不止于更新一下固件就算了。特别是现在炒得火热的 智能路由器,要是碰上我这样的专门搞嵌入式的单片机的,谁说的准我哪天想不开就在这上面加东西玩了。
    而这款路由器的内部,从我拆解过程的简单程度来看,显然也没有打算封闭起来,不然它那几个罩子或者散热器直接采用固定死的安装方法就好了。
要知道,这种灵活的拆卸方式,对于生产上可绝对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我就很想知道了,为什么,外壳要设计的这么难拆呢?

    诚然,它为了减少螺丝钉的数量,用了塑料扣子抠嵌的方式是一种很聪明,很省事的做法。然而如我前面的拆解经历来看,就足以说明,这种方式在方便省事的同时,却造成了拆解的困难。如果拆解很困难,那重新装回去很简单又有什么意义呢?
    除非你根本就没指望你的购买者只是那些只想买来用的普通用户,而不是超级发烧友的GEEK DIY爱好者?但从上面分析又似乎不是这样。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说实在的,我真的不太在意拆多几个螺钉的,我就是特别怕找不到地方拆,还很怕不小心把外壳掰坏。

网友:
七、最后说说那个最开始就引起我注意的指示灯

这个东西,刚拆的时候,我还不能确定它只是一些导光板,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些特殊定制形状的LED灯。然而当我把这块拆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藏在下面的贴片LED灯。而且这些白色的条状物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的时候,我就敢肯定,这果然是导光条!

    导光条有啥好处我说不太上来,不过,稍微细心点的人,光从这照片都能注意到这导光条是磨砂处理的,这有个好处,就是透出来的光要柔和许多。所以,即使灯的亮度很高,看起来,也不会很刺眼。

    开模很贵,同质化有理......
    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突然不仅在想:这样的一个东东,恐怕不会是什么通用件,甚至这整个路由器的外壳也不会是公模,这让我想起我们平时上班做东西,找个壳子很痛苦的事情,大家都是采用公模,因为这样可以省了十几万的开模费。(这还是对于较小件的壳体而言),这要是像我们做的那个充电桩的外壳,大概是个一米三四高,乘个二三十公分的截面,这玩意坐下来就是几十万,而且由于需要调整尺寸或者内部结构,改来改去,我们那套东西,已经改了四版,前后历时两年多,到现在还没完全定下来,这里面就砸了一两百万的钱。
所以,大家用公模,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这样一来,东西就特难看,特没品。不要跟我扯什么工业产品重在稳定而不追求靓丽时尚的外表。其实说实在的,外表靓丽时尚怎么了,就不能内心坚强稳定呀?谁说了女强人不能像花瓶一样迷人优雅啊?我觉得这是偏见,而且不是啥好事。

     但是.......有钱不只是任性,有钱才能独立特性
     当年iPhone横空出世,我只对一个评价印象最深刻:
    iPhone,把手机这种数码产品做成了艺术品。
    稍微扯远了点。其实意思就是想表达一下这种,当一个品牌积累了足够的实力以后,才可以下得了本钱去打造自己的专属和独特。
    这似乎有点哲理的意味在里面,然而这就是事实,就像我们做人一样,每个人都想对这个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感和独特,然而,让我借用比尔盖茨那句老掉牙的花:你想让这个世界在乎你的感受,首先你的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网友:
八、看图瞎猜

    最后,由于我对路由器和无线射频电路,以及PCB布线这些都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只能惊叹于这个电路的复杂,像那个非常像主控的两个Marvel主芯片在一起的那一片被金属外壳罩住的部分,里面的元件就非常的小,我在里面看了半天唯一印象深刻的是:
     1.几条连续弯弧的线,连成了一条看起来非常像河道的线,这和一般PCB总是四四方方不一样,观赏性十足,至于是否有射频布线上的讲究,偶就不理解了。只是记得,射频这个东西,布线也是特别讲究的。
    2.我好像认出了其中有几块PA(无线射频功放)芯片,以及它附近的几组有0201电容或者电感组成的巴伦匹配线(巴伦,英文意思就是 平衡)。我对这个不熟,只是因为曾经做过CC2530,所以对这个电路结构印象深刻。
    由此我开始判断,果然是在散热器下的才是 整个路由器的主控CPU,这两个,想必应该是无线收发控制芯片。
    不过任何过多的猜测都是多余的,网上很多拆的不比我彻底的拆机贴,要想知道更多直接去搜更快。说不定还能搜搜它的完整原理图.......

此处,似乎少了一幅图~~

END

网友:
没插楼,不开心。

网友:
膜拜一分钟
1.。。。2.。。。。。3.。。。。。4.。。。。。。。。。。。。。。。。。59.。。。。60
膜拜结束

网友:
可以玩百兆多播
不知道软件nat能到多少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膜拜一分钟
1.。。。2.。。。。。3.。。。。。4.。。。。。。。。。。。。。。。。。59.。。。。60
膜拜 ...

挤挤。。。。

网友:
以前用过这个牌子的路由器,好像后台全是英文的,比较难弄

网友:
嗯,真不错。
库房还有台T64G,过几天找几个帮手拆拆看

网友:
整个过程都描述得很详细,这路由器用料实足啊,围观一下啦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