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些关于滤波器设计的问题和解决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帖子是关于ADI的一款心电采集模拟前端芯片AD8232的,可能好多大神没有用过,不过希望大家过来帮我看看,其实就是一个混合滤波器的设计,一个高通,一个低通,其中还包含放大~~~~~~我把AD8232的datasheet也发上来,希望大家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我想通过AD8232设计一款具有通带在20Hz到500Hz左右的滤波效果的滤波器,整个的设计如下图所示

一阶高通滤波为20Hz截止频率,二阶低通滤波截止频率为近900Hz,低通滤波器端同时包含近9倍左右的放大,
想要达到一个信号在20-500Hz衰减很小,而且相位移动较小的效果。
从图上来看设计的滤波器应该能够满足条件呀~

可是实际当中输入正弦波信号之后 信号在100Hz以后就开始产生了衰减,到500Hz衰减已经很严重,这是为什么呀?????
还想问下,如果想要达到我的设计目的,应该如何做更改呢????

P.S:信号进来后先经过高通及AD8232本身100倍的放大,这里测过 实际效果很好,就是在低通端的效果很差,非常想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看看芯片的特性

网友A:
理论设计跟实际板子上差距还是很大的,建议你把这滤波器设计分俩个阶段调试(高通、低通的参数单独调试),都OK再组合一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设计跟实际板子上差距还是很大的,建议你把这滤波器设计分俩个阶段调试(高通、低通的参数单独调试), ...

这个说的是,可是它的高通低通是集成在一个芯片里面的,信号先经过高通再经过低通,高通那边是没问题的,低通那边还是有问题 也是醉醉的。。。。。。

网友:
就是支持的频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