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工作环境温度适合车载电子产品吗

楼主:
锂电池的工作环境温度是什么范围?
哪种电池的环境温度特好点的?适合车载电子产品?
谢谢!!

网友:
首先,别忘了电动轿车就是使用锂电池做能源供给的。不过,汽车不同部位的温度差别很大,所以能不能用锂电池还要看用在哪。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合适,锂电池比较危险,除非你想一键火化。

网友:
有没有一种温度特性好一点的电池

网友:
对于锂电池车载充电器的工作温度范围可以了解一下:-10-40度,这是一般车载充电器的最大工作温度的范围

网友:
我也觉得用锂电池有点危险,40度的上限是不是有点啊。

网友:
谢谢各位!
是车联网的一个终端,装在OBD接口上的(可以理解为装在车厢内吧),采用了锂电池作为后备电池。

网友:
磷酸铁锂,单位重量下容量比不过锂电,但是状态很稳定,看网上的视频直接把电池戳破了或者大电流短路也没问题,当然成本也比较高一点。至于锂电的工作环境,冷了可以加热,热了可以主动散热,看电池包管理怎么保障了。

网友:
现在还是三元锂电比较好点吧比能比较高,锂电池推荐的使用温度是0-40度在零下的情况下锂电池活性很低充电非常慢,这个和手机锂电池是一样的在冬天的时候充电很慢。一般在北方的话锂电池在汽车上都会加装加热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