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CCS路径的问题

楼主:
我自己新建了一个project。
里面有个h文件 firstTry.h。(firstTry.h的位置在F:\CCS\WorkSpace\MyFirstTry\Header)开始的时候我的路径设置为

编译报错无法打开firstTry.h
后来我把firstTry.h所在的路径添加了进去,

但是错误更多了

这是为什么呢,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后面添加头文件路径是对的,这样能把相应的头文件包含到工程中了,错误变多的原因自然是添加进来的头文件里面的代码有错误,比如你这里的错误就是Uint16这个符号没有定义,你双击一下这个Uint16错误看一下在哪个文件,再自己定义一个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添加头文件路径是对的,这样能把相应的头文件包含到工程中了,错误变多的原因自然是添加进来的头文件里 ...

谢谢,Uint16在DSP2833x_Gpio.h这个头文件里 我是新手,不知道TMS320F28355这些DSP有木有固件库。
开发板的光盘里事先有很多头文件,都是关于一些寄存器和外设的。

我在这些头文件里查了下Uint16,都没发现定义Uint16的地方。

网友:
。。。每次看到帖子提醒都有一种希望。。结果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Uint16在DSP2833x_Gpio.h这个头文件里 我是新手,不知道TMS320F28355这些DSP有木有固件库。
开发 ...

那你有找到使用“Uint16”这个符号的地方吗,是在C文件里还是在头文件里,如果都没有定义的话,你自己定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检查一下include语句是否书写正确,先确定出错是Uint16没定义还是重复定义,再查找原因。
从你发布的信息实在难分析原因,更需要依靠你自己去排查。

还有就是如果某个c文件漏了include语句同样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找到使用“Uint16”这个符号的地方吗,是在C文件里还是在头文件里,如果都没有定义的话,你自己定 ...

谢谢,我没有找到Uint16的定义在哪。然后我取消包含DSP2833x_Gpio.h,包含了其他文件,编译通过,也能在板子上运行。待我好好研究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include语句是否书写正确,先确定出错是Uint16没定义还是重复定义,再查找原因。
从你发布的信息 ...

我取消包含DSP2833x_Gpio.h,包含了其他文件,编译通过,也能在板子上运行。待我好好研究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D:
看你第一次的工程里面的文件,缺好几个文件,头文件路径要添加到include里面,源文件的文件夹除了包含到工程里面,也要add Files(选中工程名字,右键,选中Add Files...),按F3快捷键可以查找定义声明(或者选中变量右键 选中 open declaration)你会发现Uint16的声明定义是在DSP2833x_Datatype.h里面进行定义的,当然前提是你已经包含了这个头文件到工程里面。应该比较简单,我就不截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第一次的工程里面的文件,缺好几个文件,头文件路径要添加到include里面,源文件的文件夹除了包含到工 ...

谢谢啦。后来我也发现少添加了几个文件,而且光盘里根本没有DSP2833x_Datatype.h这个头文件,怪不得始终找不到Uint16的定义。待我下好controlSUITE之后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