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电源

楼主:
在坛友处买一t12的配件,想DIY一个T12烙铁,电源现成的,19V,3.19A应该够用了,不知这个能不能用

网友:
白菜白光么。。。。勉强用用的话够了。。。焊稍微大点的焊点的能力不足。。。PSD白光的话还是方牛给力。。。

网友:
我就用个12v 2A的电源直接 接到936的手柄上那么用的!  温度也挺热的  还是用的刀头!

网友:
好像是有种AT936焊台就是用的T12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