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_field函数是什么??

楼主:
我在看一个在dsp上实现通信系统的程序,看到一个get_field函数,也没有给说明,也没有库,是不是ccs自带函数?ccs有没有像matlab一样设置很多内置函数可以查看的选项?大神们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多信息尽在httiandun微信

已关注,请回答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
get/set成员函数(访问级别通常为public)使得client端用户代码可以访问对象的内部数据结构,这会暴露类内部的实现细节。这种暴露使会得用户代码与类实现之间产生深层次的依赖关系,而这种过剩的知识将在类实现技术改变时迅速破坏相关的用户代码---涟漪效果。

比如Container类输出了关于实现该类之二叉树的信息(比如,当它输出成员函数getLeftChild()与getRightChild()时),用户将被迫按照二叉树而不是容器进行思考,这将使用户代码变得复杂且难以改变。如果Container类改变了实现结构,则用户代码将被迫进行修改(可能是大量的)。

网友:
常用的如下:
(setq pt (getpint "\n请指定起点:"))
(setq A (getreal "\n请输入一个实数:"))
(setq B (getint "\n请输入一个整数:"))
(setq C (getstirng "\n请输入一个字符串:"))
(setq D (getdist "\n请输入一段距离:"))
(setq E (getangle "\n请输入一个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如下:
(setq pt (getpint "\n请指定起点:"))
(setq A (getreal "\n请输入一个实数:"))
(setq B ( ...

可是还是没有get_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