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能在flash中调试程序吗?

楼主:
F2812将程序下载到flash后,能不能直接点击run按钮,让程序跑起来,并且可以观察变量。
我想查看一下程序中变量的值,不知道可不可以,会不会损坏芯片?
求正确答案

网友:
我经常用28335这样干,没发现问题。其实应该是一样的,代码是从flash拷贝到ram里面运行的,即使在flash里面运行,也只是速度的问题而已,不会对芯片有什么影响

网友:
LZ要弄清楚几个问题。程序储存在哪里(只能是flash,不然掉电丢失)。程序运行的时候是从哪里取出程序指令的(flash或者ram,ram略快,但是需要事先拷贝)。变量初始值存储在哪里(也只能是flash,不然掉电丢失)。变量运行的时候是放在RAM里的。

网友:
可以的,没有影响

网友:
不会吧,flash中不能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