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文件是官方的吧?

楼主:
新手刚学DSP,买了开发板,光盘里有一些c文件,h文件,cmd文件和gel文件等。比如
这些文件都是官方的吧,但是我在TI官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 -
大家能给个链接吗?
还有请问C2000只是指编译器的类型,还是有其他意思呢?

网友A:
到TI官网下controlSUITE,C2000的库文件里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TI官网下controlSUITE,C2000的库文件里面都有

谢谢斑竹

网友B:
C2000是指TI生产以C2开头的DSC系列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000是指TI生产以C2开头的DSC系列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TI官网下controlSUITE,C2000的库文件里面都有

controlSUITE很有用呀 不用到处找资料了

网友:
我想操作关于GPIO的寄存器,但是在controlSUITE里面的用户指南里没有关于GPIO的, 请问我该去哪找呢

网友C:
版主,我想操作关于GPIO的寄存器,但是在controlSUITE里面的用户指南里没有关于GPIO的, 请问我该去哪找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我想操作关于GPIO的寄存器,但是在controlSUITE里面的用户指南里没有关于GPIO的,请问我该去哪找呢 ...

他们一般是把GPIO放在系统控制和中断那个章节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一般是把GPIO放在系统控制和中断那个章节里面的。

哇塞,谢谢你,我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7938-1-1.html

楼下正解。也谢谢斑竹啦,你给我这个链接是创建工程的呀